[应用相关] emwin控件尺寸,是不是有的不能改

楼主(2021-08-06):
/*********************************************************************
*
*       _aDialogCreate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TestV10",         ID_FRAMEWIN_0, 0, 0, 800, 480, 0, 0x64,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0, 660, 30, 80, 50, 0, 0x0, 0},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30, 260, 480, 80, 0, 0x64, 0 },
//          { TEXT_CreateIndirect,                 "RECEIVE",         ID_TEXT_0, 30, 30, 480, 200, 0, 0x64, 0 },
          { MULTIEDIT_CreateIndirect,  "Multiedit", ID_TEXT_0, 30, 30, 480, 20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520, 290, 75, 26,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680, 410, 10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2, 690, 385, 80, 20, 0, 0x64,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1, 660, 70, 80, 5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2, 660, 110, 80, 5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3, 660, 150, 80, 50, 0, 0x0, 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         "Dropdown", ID_DROPDOWN_4, 660, 190, 80, 5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0, 30, 370, 80, 20, 0, 0x0,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1, 30, 400, 80, 20, 0, 0x0,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1, 190, 370, 45,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3, 150, 370, 35,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4, 245, 370, 31, 20, 0, 0x64,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290, 370, 105, 3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290, 410, 105, 3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400, 370, 105, 3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4, 400, 410, 105, 3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5, 560, 30, 6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6, 560, 70, 8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7, 560, 110, 8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8, 560, 150, 80, 2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9, 560, 190, 80, 20, 0, 0x64, 0 },
          { CHECKBOX_CreateIndirect,         "Checkbox", ID_CHECKBOX_2, 560, 230, 80, 20, 0, 0x0, 0 },
          // USER START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USBTest, 510, 410, 105, 3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LcdTest, 510, 370, 105, 3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clearRVE, 660, 230, 75, 26, 0, 0x0, 0 },
          // USER END
        };
问一下,emwin创建的控件,后面的尺寸信息,是不是有些不能够更改?

网友A(2022-12-19):
应该都可以修改吧

网友B:
这种东西为啥不让修改尺寸啊?

网友C:
我记得是可以改,你想改那个,改不明白嘞?

网友D:
应该有的不能改吧,有可能不能改

网友E:
你指的是哪个尺寸不能改?

网友F:
我觉得都可以改啊,这种不都是自己随意的么

网友G:
你可以自己改的,但是有的控件尺寸属实不能改

网友H:
尺寸信息你改改看呗,也许能改动呢

网友I:
试试吧,一般都是要尝试的,毕竟emwin也没有啥主要说明之类的

网友J:
这是尺寸吧,应该是能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