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雅特力单片机软件调试

楼主(2021-08-06):
雅特力单片机的软件调试总是卡在系统初始化里,之前用stm32时也遇到过,后来改了debug 中的dialog为DARMSTM.DLL,parameter改为相应单片机型号就可以运行了,雅特力单片机的这两个参数不知道怎么改,或者是其他问题导致的,有没有知道的大神给与解答,

网友A:
什么意思,你直接拿ST的代码来调试雅特力的MCU?

网友B:
你这明显操作问题,不能直接拿ST库来用啊。

网友C:
雅特力还是不错的,一直使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你直接拿ST的代码来调试雅特力的MCU?

不是,用的雅特力的库,软件调试时卡在系统初始化里,只是想起以前用ST调试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因为debug中的那两个参数配置有问题,现在全换成雅特力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跟这两个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明显操作问题,不能直接拿ST库来用啊。

不是,用的雅特力的库,软件调试时卡在系统初始化里,只是想起以前用ST调试时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当时是因为debug中的那两个参数配置有问题,现在全换成雅特力的不知道是不是也跟这两个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雅特力还是不错的,一直使用这个。

你碰到过这个问题吗?软件调试需要注意配置什么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