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 TimerA 定时PWM问题

楼主(2021-08-06):
主系统时钟HCLK 40M, PCLK0 40M,通过时钟输出测试okay;
但是PWM参考例程"timera_triangular_wave_compare_output"没有PWM输出,也没有进入TimA3定时中断,大家帮看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hal_CLK.h"
#include "hc32f46x_timera.h"

#define LED0_PORT                       (PortC)
#define LED0_PIN                        (Pin09)
#define LED0_ON()                       (PORT_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OFF()                      (PORT_Re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TOGGLE()                   (PORT_Toggle(LED0_PORT, LED0_PIN))

/* TIMERA unit and clock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                    (M4_TMRA3)                                // TimerA1--TimerA6,硬件TMRA3
#define TIMERA_UNIT3_CLOCK              (PWC_FCG2_PERIPH_TIMA3)        // TimerA3时钟
#define TIMERA_UNIT3_OVERFLOW_INT       (INT_TMRA3_OVF)                        // 每次溢出产生中断

/* TIMERA channel 7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_CH7                (TimeraCh7)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PORT           (PortC)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PIN            (Pin04)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FUNC           (Func_Tima0)

/* TIMERA channel 8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_CH8                (TimeraCh8)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PORT           (PortC)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PIN            (Pin05)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FUNC           (Func_Tima0)

static uint8_t u8ExIntFlag = 0u, u8TmraUnit1Cnt = 0u;

/*******************************************************************************
** \brief Timera unit 3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TimeraUnit3_IrqCallback(void)
{
    u8TmraUnit1Cnt++;
    if (u8TmraUnit1Cnt >= 100u)      //1s
    {
        u8TmraUnit1Cnt = 0u;
        LED0_TOGGLE();
    }
    TIMERA_ClearFlag(TIMERA_UNIT3, TimeraFlagOverflow);
}

/*******************************************************************************
** \brief Configure Timera peripheral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Timera_Config(void){
    stc_timera_base_init_t stcTimeraInit;
    stc_timera_compare_init_t stcTimerCompareInit;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timera_hw_startup_config_t stcTimeraHwConfig;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Init);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TimerCompareInit);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Hw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2PeriphClockCmd(TIMERA_UNIT3_CLOCK, Enable);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AOS, En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compare pin */
    PORT_SetFunc(TIMERA_UNIT3_CH7_PORT, TIMERA_UNIT3_CH7_PIN, TIMERA_UNIT3_CH7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TIMERA_UNIT3_CH8_PORT, TIMERA_UNIT3_CH8_PIN, TIMERA_UNIT3_CH8_FUNC, Dis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3 base structure */
    stcTimeraInit.enClkDiv = TimeraPclkDiv128;        //PCLK0-PCLK4具体是哪个呢? PCLK1吧,20M/128=156.25Khz
    stcTimeraInit.enCntMode = TimeraCountModeTriangularWave;
    stcTimeraInit.enCntDir = TimeraCountDirUp;
    stcTimeraInit.enSyncStartupEn = Disable;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781;                //freq: 100Hz -> 20M/128/200Hz=781
    TIMERA_BaseInit(TIMERA_UNIT3, &stcTimeraInit);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3 compare structure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4u / 5u;
    stcTimerCompareInit.enStart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art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Stop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op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CompareMatchOutput = TimeraCompareMatchOutputReverse;
    stcTimerCompareInit.enPeriodMatchOutput = TimeraPeriodMatchOutputKeep;
    stcTimerCompareInit.enSpecifyOutput = TimeraSpecifyOutputInvalid;
    stcTimerCompareInit.enCache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TroughTrans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CrestTransEn = Disable;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CacheVal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Configure Channel 7 */
    TIMERA_CompareInit(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stcTimerCompareInit);
    TIMERA_CompareCmd(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Enable);

    /* Configure channel 8 */
    stcTimerCompareInit.enStart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artOutputHigh;
    stcTimerCompareInit.enStop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opOutputHigh;
    TIMERA_CompareInit(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8, &stcTimerCompareInit);
    TIMERA_CompareCmd(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8, Enable);

    /* Enable period count interrupt */
    TIMERA_IrqCmd(TIMERA_UNIT3, TimeraIrqOverflow, Enable);
    /* Interrupt of timera unit 3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TIMERA_UNIT3_OVERFLOW_INT;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6_IRQn;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TimeraUnit3_IrqCallback;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15);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Configure timera unit 3 startup */
    stcTimeraHwConfig.enSpecifyEventStartupEn = Enable;
    stcTimeraHwConfig.enTrigFallingStartupEn = Disable;
    stcTimeraHwConfig.enTrigRisingStartupEn = Disable;
    TIMERA_HwStartupConfig(TIMERA_UNIT3, &stcTimeraHwConfig);

//    /* Set external Int Ch.4 trigger timera startup */
//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    PORT_Init(KEY1_PORT, KEY1_PIN, &stcPortInit);
//    TIMERA_SetCountTriggerSrc(KEY1_TRIGGER_EVENT);
}

void LED_Init(){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configure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LED0_OFF();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LED0_PORT, LED0_PIN, &stcPortInit);
}

void main(){
        uint16_t u16TimerPeriod = 0u, u16DutyCycle = 0u;

    sysCLK_Init();        //HCLK 40M, PCLK0 40M
        LED_Init();

        /* Configure Timera */
    Timera_Config();
    u16DutyCycle = TIMERA_GetCompareValue(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u16TimerPeriod = TIMERA_GetPeriodValue(TIMERA_UNIT3);

        while(1);
}

网友A:
你用的是硬件触发启动模式,需要这个KEY按下才会启动,
如果不需要的话删掉这些,之前调用库函数start TimerA就好。

楼主:
感谢解答。
但是使能定时器也没有进入中断 stcTimeraInit.enSyncStartupEn = Enable;
另外下面的外部触发也全部屏蔽了
    /* Configure timera unit 3 startup */
//    stcTimeraHwConfig.enSpecifyEventStartupEn = Disable;
//    stcTimeraHwConfig.enTrigFallingStartupEn = Disable;
//    stcTimeraHwConfig.enTrigRisingStartupEn = Disable;
//    TIMERA_HwStartupConfig(TIMERA_UNIT3, &stcTimeraHwConfig);

//        TIMERA_Cmd(TIMERA_UNIT3, Enable);
//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 "hc32_ddl.h"
#include "hal_CLK.h"
#include "hc32f46x_timera.h"

#define LED0_PORT                       (PortC)
#define LED0_PIN                        (Pin09)
#define LED0_ON()                       (PORT_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OFF()                      (PORT_ResetBits(LED0_PORT, LED0_PIN))
#define LED0_TOGGLE()                   (PORT_Toggle(LED0_PORT, LED0_PIN))

/* TIMERA unit and clock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                    (M4_TMRA3)                                // TimerA1--TimerA6,硬件TMRA3
#define TIMERA_UNIT3_CLOCK              (PWC_FCG2_PERIPH_TIMA3)        // TimerA3时钟
#define TIMERA_UNIT3_OVERFLOW_INT       (INT_TMRA3_OVF)                        // 每次溢出产生中断

/* TIMERA channel 7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_CH7                (TimeraCh7)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PORT           (PortC)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PIN            (Pin04)
#define TIMERA_UNIT3_CH7_FUNC           (Func_Tima0)

/* TIMERA channel 8 Port/Pin definition */
#define TIMERA_UNIT3_CH8                (TimeraCh8)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PORT           (PortC)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PIN            (Pin05)
#define TIMERA_UNIT3_CH8_FUNC           (Func_Tima0)

static uint8_t u8ExIntFlag = 0u, u8TmraUnit1Cnt = 0u;

/*******************************************************************************
** \brief Timera unit 3 callback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TimeraUnit3_IrqCallback(void)
{
    u8TmraUnit1Cnt++;
    if (u8TmraUnit1Cnt >= 100u)      //1s
    {
        u8TmraUnit1Cnt = 0u;
        LED0_TOGGLE();
    }
    TIMERA_ClearFlag(TIMERA_UNIT3, TimeraFlagOverflow);
}

/*******************************************************************************
** \brief Configure Timera peripheral function
**
** \param [in] None
**
** \retval None
**
******************************************************************************/
static void Timera_Config(void){
    stc_timera_base_init_t stcTimeraInit;
    stc_timera_compare_init_t stcTimerCompareInit;
    stc_irq_regi_conf_t stcIrqRegiConf;
    stc_timera_hw_startup_config_t stcTimeraHwConfig;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Init);
    MEM_ZERO_STRUCT(stcIrqRegiConf);
    MEM_ZERO_STRUCT(stcTimerCompareInit);
    MEM_ZERO_STRUCT(stcTimeraHwConfig);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Configuration peripheral clock */
    PWC_Fcg2PeriphClockCmd(TIMERA_UNIT3_CLOCK, Enable);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AOS, En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compare pin */
    PORT_SetFunc(TIMERA_UNIT3_CH7_PORT, TIMERA_UNIT3_CH7_PIN, TIMERA_UNIT3_CH7_FUNC, Disable);
    PORT_SetFunc(TIMERA_UNIT3_CH8_PORT, TIMERA_UNIT3_CH8_PIN, TIMERA_UNIT3_CH8_FUNC, Disable);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3 base structure */
    stcTimeraInit.enClkDiv = TimeraPclkDiv128;        //PCLK0-PCLK4具体是哪个呢? PCLK1吧,20M/128=156.25Khz
    stcTimeraInit.enCntMode = TimeraCountModeTriangularWave;
    stcTimeraInit.enCntDir = TimeraCountDirUp;
    stcTimeraInit.enSyncStartupEn = Enable;                //启动定时器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781;                //freq: 100Hz -> 20M/128/200Hz=781
    TIMERA_BaseInit(TIMERA_UNIT3, &stcTimeraInit);

    /* Configuration timera unit 3 compare structure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stcTimeraInit.u16PeriodVal * 4u / 5u;
    stcTimerCompareInit.enStart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art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Stop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opOutputLow;
    stcTimerCompareInit.enCompareMatchOutput = TimeraCompareMatchOutputReverse;
    stcTimerCompareInit.enPeriodMatchOutput = TimeraPeriodMatchOutputKeep;
    stcTimerCompareInit.enSpecifyOutput = TimeraSpecifyOutputInvalid;
    stcTimerCompareInit.enCache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TroughTransEn = Enable;
    stcTimerCompareInit.enTriangularCrestTransEn = Disable;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CacheVal = stcTimerCompareInit.u16CompareVal;
    /* Configure Channel 7 */
    TIMERA_CompareInit(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stcTimerCompareInit);
    TIMERA_CompareCmd(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Enable);

    /* Configure channel 8 */
    stcTimerCompareInit.enStart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artOutputHigh;
    stcTimerCompareInit.enStopCountOutput = TimeraCountStopOutputHigh;
    TIMERA_CompareInit(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8, &stcTimerCompareInit);
    TIMERA_CompareCmd(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8, Enable);

    /* Enable period count interrupt */
    TIMERA_IrqCmd(TIMERA_UNIT3, TimeraIrqOverflow, Enable);
    /* Interrupt of timera unit 3 */
    stcIrqRegiConf.enIntSrc = TIMERA_UNIT3_OVERFLOW_INT;
    stcIrqRegiConf.enIRQn = Int006_IRQn;
    stcIrqRegiConf.pfnCallback = &TimeraUnit3_IrqCallback;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onf);
    NVIC_ClearPendingIRQ(stcIrqRegiConf.enIRQn);
    NVIC_SetPriority(stcIrqRegiConf.enIRQn, DDL_IRQ_PRIORITY_15);
    NVIC_EnableIRQ(stcIrqRegiConf.enIRQn);
}

void LED_Init(){
        stc_port_init_t stcPortInit;

    MEM_ZERO_STRUCT(stcPortInit);                /* configure structure initialization */
        LED0_OFF();
        stcPortInit.enPinMode = Pin_Mode_Out;
        PORT_Init(LED0_PORT, LED0_PIN, &stcPortInit);
}

void main(){
        uint16_t u16TimerPeriod = 0u, u16DutyCycle = 0u;

    sysCLK_Init();        //HCLK 40M, PCLK0 40M
        LED_Init();

        /* Configure Timera */
    Timera_Config();
    u16DutyCycle = TIMERA_GetCompareValue(TIMERA_UNIT3, TIMERA_UNIT3_CH7);
    u16TimerPeriod = TIMERA_GetPeriodValue(TIMERA_UNIT3);

        while(1);
}

trigger timera startup */
//    stcPortInit.enExInt = Enable;
//    PORT_Init(KEY1_PORT, KEY1_PIN, &stcPortInit);
//    TIMERA_SetCountTriggerSrc(KEY1_TRIGGER_EVENT);
现在的代码,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断点,一直没有进入

楼主:
TIMERA_Cmd(TIMERA_UNIT3, Enable);
这个调用了也是无效的,没有进入定时器中断、没有PWM输出

网友B(2022-01-10):
引用 楼主:
TIMERA_Cmd(TIMERA_UNIT3, Enable);
这个调用了也是无效的,没有进入定时器中断、没有PWM输出 ...

我这是用的这个例程  没有PWM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MERA_Cmd(TIMERA_UNIT3, Enable);
这个调用了也是无效的,没有进入定时器中断、没有PWM输出 ...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C:
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D(2022-02-09):
哪个例程,跑跑看

网友E:
问题就这样无疾而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