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胎压计芯片方案,以CSU8RP1186做主控

楼主(2021-08-06):
价格: 元
  胎压计方案使用芯片CSU8RP1186

  胎压计是数显模式的,所以在系统开发上主要有LCD/LED显示、压力传感器、SOC芯片及电路模块等组成。主要功能就是通过胎压计的测量显示出汽车轮胎的胎压值。

  胎压计方案功能主要有:

  开机方式:手动开机或是气压开机

  显示精度:300分度

  功耗:带背光工作电流小于1.7mA;关机平均电流小于2.2uA

  测量范围:3~150PSI; (可设置)

  测量精度:+1% F.S(+1.5PSI、+10KPA、+0.1Bar、 +0.1Kg/cm2)。

  分辨率:0.5psi或0.1psi (可选)

  工作温度:-10至50度

  工作电压:额定电压3.0V,可工作电压2.4V-3.6V

  压力单位:PSI、BAR、KPA2、 KG/CM2

  低电提示:电池电压<2.5+0.15V低电符号闪烁或LO

  **功能:**范围: 0.3+0.1Kg; **时间:长期**

  关机时间:低压显示"Lo"4s后关机;无气压变化180+2秒自动关机

  背光时间:20S灭

  预测压力:3~ 100PSI循环(范围可设置)步进1.0PSI或0.5PSI

  按键种类:轻触、触摸、拨动

  报警功能:超过最大压力显示"ERR",可选择闪或不闪

  峰值锁定:显示压力值后10秒归零(归零时间可选)

  清零功能:可选择按下清零键则清零(与UP键共用)

  胎压计方案芯片介绍:

  CSU8RP1186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通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2.4~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14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2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3.6V电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