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T8U6是否能使用CAN?

楼主(2021-08-06):
STM32F103T8U6由于是36PIN,而参考手册上说Remap not available on 36-pin package,即不可映射到PB8,PB9或PD0,PD1,但PA11,PA12是缺省值;数据手册上看STM32F103T8U6有一个CAN,STM32CubeMAX缺省定义也是有CAN,而且定义没有错误;但是发送数据没有波形。

网友A:
有的啊,检查一下代码配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我这个是STM32Cube生成的代码,就修改了波特率

楼主:
配置问题,主要是CAN_SJW_1TQ+CAN_BS1_3TQ+CAN_BS2_2TQ+Prescaler的设置,测试正常。

网友B:
恩恩,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初始化的事

网友C(2021-09-07):
估计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D:
肯定是可以使用的啊

网友E:
能进入发送函数里边吗

网友F:
这个是设置什么的呢

网友G:
肯定是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H:
需要接另一边啊

网友I:
可以用啊,应该是你配置有问题。

网友J(2022-11-25):
引用 楼主:
配置问题,主要是CAN_SJW_1TQ+CAN_BS1_3TQ+CAN_BS2_2TQ+Prescaler的设置,测试正常。

你好我最近在用STM32F103T8U6的can通信,但是没有波形输出,看到你之前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经验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最近在用STM32F103T8U6的can通信,但是没有波形输出,看到你之前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想问一下你是 ...

主要是波特率配置的问题

网友K:
使用CUBE打开一下,只要上面有CAN,就可以使用

网友L(2023-02-20):
可以使用CAN,先把基本框架搭建好,然后在做CAN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