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安装最新版本keil新建工程时注意选择编译链版本

楼主(2021-08-06):
如图,早版本的keil,选择默认的compiler,实际使用的是V5.06.但最新的几个keil版本,默认的compiler实际使用的是V6的版本,所以最新版本的keil要手动的选择到V5.06版本的编译链。

网友A:
V6版本不能用?

网友B:
多谢提醒,刚好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应该是驱动的兼容性问题,在V6下编译不过

网友C:
这个的确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多谢大神提醒

网友D:
额,没注意过呢,瞅瞅去

网友E(2021-09-06):
一定需要用最新的版本才可以的,不然不能编译通过的。

网友F:
这样设置 ,并不是不行

网友G:
V6有时候报错。

网友H:
开发stm32的时候,默认报错。

网友I:
选择的V5.06。

网友J:
最新版本的keil手动选择。

网友K: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L:
已经没有默认的compiler

网友M:
编译链版本选择不对,编译不通过。

网友N:
V5.06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O:
有点会有警告产生。

网友P:
版本有什么不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