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窑炉、锅炉、烟囱管道气体在线监测预处理系统现场案例

楼主(2021-08-06):
窑炉、锅炉、烟囱管道气体在线监测预处理系统现场案例

气体在线监测系统

一、气体在线分析仪介绍
HNAG62000-G气体在线监测预处理系统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厂界/固定源VOC在线监测仪,传感器是选用进口高精度电化学传感器,采用泵吸式采样方式监测,内置除水除尘过滤器,可以很好的保护传感器不受侵害,采用声光报

警装置。

二、气体在线分析仪参数
1、 电源输入:220AC

2、 工作功率:35-40W

3、 传感器类型:PID;
4、 气体种类:VOC;
5、 采样方式:泵吸式;

6、 气体量程:0-100,500,1000PPM ;(更多量程联系客服)
7、 精确度: ≤±2%FS;
8、 分辨率: 0.01PPM ;
9、 重复性: ≤±2%FS ;
10、 零点漂移: ≤±2%FS/6h ;
11、 跨度漂移: ≤±3%FS/6h ;
12、 响应时间: T90≤3 S ;
13、 通信方式:4-20mA/RS485 数字信号(直接上传环保局平台)

14、 报警方式:声光报警;显示屏:7 寸触摸
15、 工作温度: 常规温度-20~60 ℃,60+℃选配;
16、 工作湿度: 0~90%RH(无凝结)

17、 使用寿命: 传感器(2 年)、仪器(5 年);
18、 产品尺寸:700X500X270
三、外箱尺寸图

四、气体在线分析仪优点
1、实现高性能自动监测,防干扰技术设计
2、精度高,性能可靠,适用于户外和工业环境
3、实现数据参数采集,自动上传网络平台,自动发布数据(GPRS 输出)
4. 集成 GPRS 通信技术,实时监测环境数据,实时传输数据,实时监控设备运行状态(GPRS 输出)
5. 体积小,模块化设计,灵活布局
6. 集成温度补偿技术,长久自动校准技术
7. 采用 32 位高速处理核心芯片
8. 采用 7 寸工业显示触摸屏
9. 自动扇热排风装置
11. 多级预处理功能
12. 采用冷凝功能,多层次保护传感器
13. 数据存储 10 万条以上,可以保存 2 年,可以 U 盘导出

1、高温预处理装置:保证气体能有效的被冷凝除水
2、三级过滤装置:除油、除尘、干燥
3、温度监测装置:实时温度显示
4、气体取样装置:5 升真空采样泵
5、气体检测装置:监测有毒有害气体等工业废气
6、内置电子冷凝器和排水泵,可自动排出冷凝
7、流量控制装置:控制气体实时流量
8、PLC 控制系统:数据分析,数据储存,数据导出
9、7 寸液晶触摸显示屏:中英文切换,气体单位切换
10、选配:无线传输模块 4G Lora wifi DTU 等上传环保局
11、防水设计,检测快速,可靠,稳定。
12、可将气体分析仪内置于机箱内,也可以外置
13、标准采样距离为 20 米,可选配最远采样距离超过 40 米
14、标准处理温度为 200℃,最高可以处理 1300℃以内的烟气
五、气体预处理系统适用范围:
应用领域:
适用锅炉、加热炉、窑炉(水泥窑炉、玻璃窑炉、陶瓷窑炉等)焙烧炉、焚烧炉、焦炉等燃烧设备的烟气、尾气、废气、排气等气体采样、气体净化、环保排放等。适合农业大棚、实验室、冷库、高温炉等高温或低温的场合使用。
气体监测系统安装使用简要说明
一、电源部分:
电源插头接220V交流电源,须确保地线接地良好。
二、确定机箱及采样管安装位置
1,采样管安装位置的选择,一般的,采样点温度在20度左右是最佳的,但这基本不可能,所以要尽量选择温度相对偏低的点安装采样管。同时综合考虑与主机箱之间的距离和管路铺设路线。
2,主机箱安装位置的选择,首先内部传感器元件的耐受温度范围为-20℃~+50℃,最佳工作温度为+20℃左右,所以要选择环境温度不低于-20℃也不高于+50℃的地方安装。
3,采样点与主机箱管路距离,主机箱内部使用的抽气泵是小型正空隔膜泵,真空度在50KPa-70KPa左右,管路长度的原则是温度合适的前提下越短越好,管路越长数据延迟越长,一般20米内是没有问题的。还是需要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三、气路管线连接部分:
1,管路接口有四个:分别是一路采样进气口进入系统;一路检测后的气体排出口;二路过滤除水气体排出口。接口默认是φ6大小,可以使用外径6mm内径4mm的PU软管。
气路接口示意图
2,采样管的安装:采样,管插入待测气体的管道,使用配套法兰固定。如果待测管道气体温度高于采样管的耐热温度,采样前段的管路应采取耐热管路并进行预降温再接PU软管连接检测系统的采样接口,即标签为“采样”的接口。
采样管的安装
3,气路排出接口的接法:
排空口:使用φ6的PU软管连接,主要排放的是从流经检测仪里检测后的气体,
排水口:两个排水口,使用φ6的PU软管连接,可以用三通头合并为1条管路排出,大部分的采样气体和水汽从这里排出,如果管道待测气体管道温度高、湿气大所含水汽较多,那显示为排水的二路排水口会有水流出,所以排水管应向下安装,以保证水流顺利排出。
三、使用调试中的注意事项:
1,流量控制:系统运行中,通过调整流量计和冷凝器下端排水管道上的节流阀,控制流过检测仪表的气体流量在400ml/min左右。
2,如果外部设备需要接系统的4-20mA输出信号读取浓度数据的情况,4-20mA输出信号是蓝色线已经接在端子排上,蓝色为电流输出正极,电流输出负极为24V负极。如果要使用RS485接口读取浓度数据,需用一个DB9接头插入触控屏背面的COM2,9针为485A,8针为485B,需结合通讯协议操作,如有需要可联系业务索取。
3,冷凝器的目标冷凝温度使用默认温度即可。
4,需要定期手动维护清洗粉尘过滤器,防止粉尘堵塞气路。
气体在线监测系统安装案例
一、常州xx燃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测量窑炉一氧化碳浓度,环境温度250~330℃,检测窑炉浓度高报值,测量浓度爆炸值,不超过爆炸值点燃燃气。
二、常熟市xxxx有限公司
测量烟囱排放挥发性有机物VOC废气,烟囱管道温度160℃,设定一级报警,二级报警,浓度低于15%低报,高于20%高报,数据传输到监控室在线实时监测。

三、苏州市XX公司
测量锅炉一氧化碳浓度浓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