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串口2问题

楼主(2021-08-06):
项目中使用GD32F103RB单片机,用到USART1、USART2、USART3,其中USART1和USART3都是通的,但是USART2怎么都不通,直接抓取Tx引脚也没无波形,开始怀疑代码问题,反复看了好多遍,找不出问题,先附上代码。
void Foundation_Uart2_Init(unsigned int uart_baud)
{
        Foundation_Uart2_Nvic_Init();                                                         //初始化串口2中断优先级配置
        Foundation_Uart2_Gpio_Init();                                                         //初始化串口2引脚配置
        Foundation_Uart2_Perpheral_Init(uart_baud);//初始化串口2功能配置
}
void Foundation_Uart2_Nvic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先占优先级0,从优先级0-16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响应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void Foundation_Uart2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使能USART2和GPIOA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USART2_TXD(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输出最大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中的GPIO初始化函数,初始化USART2_TXD(PA.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USART2_RXD(PA.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设置引脚输出最大速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调用库函数中的GPIO初始化函数,初始化USART2_RXD(PA.3)
}
void Foundation_Uart2_Perpheral_Init(unsigned int uart_bau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uart_baud;                                                                                                    //设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工作模式设置为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2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串口2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IDLE, ENABLE);                                                                                                    //使能串口2空闲中断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主循环一直在通过USART2发送数据,但是Tx无波形,用的是ST的标准库,程序中也反复查看,没有该引脚被配置成其它外设的情况。

网友A:
用ST的库是没法保证全兼容的,还是用GD自家的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