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中如何在TMOS加入LED灯的闪烁?

楼主(2021-08-06):
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我也看了例程了,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

请CH573的大佬指引一下。

网友A:
TMOS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调用蓝牙协议栈的系统

网友B:
1、添加HAL_LED  Define

2、调用HAL_LED初始化函数
3、右击工程目录下的LED.c文件,点击Include/Exclude From Build

4、在调用的地方#include"LED.h"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添加HAL_LED  Define

按照您说的修改了,编译之后,这样的。

好家伙,还好有你问了,我也遇到了哈哈哈
@WCHTech2 :在哪里设置?还是在settings里面吗?
看提示,还需include对应的头文件,已更新对应的步骤

网友C(2021-11-25):
开发者设计TMOS当初不应该是这样的想法,用户添加自己的应用程序不可能弄这么复杂的,找到while后,完全可以在里面添加LED亮灯程序。不一定非得添加到TMOS里面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添加HAL_LED  Define

简单的问题被你弄复杂了,LED不一定非得安排到TMOS里面吧,加到mian的while语句里面不香吗,只要不耽误时间即可。

网友D:
貌似各显所能,实现目的就好么~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各位。

网友E:
setting还有这个作用啊~

网友F:
版主回复及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