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求助】keil中jlink配置里面SW Device识别不到

楼主(2021-08-06):
如下图;
Jlink flash中有芯片型号

如果我换成ARM CM4
这里面就有设备

网友A:
没有连接好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连接好仿真器。

每次打开别人的工程  第一次可以识别下载  我再编译他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B(2022-05-31):
楼主解决没有?我所有的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没有?该打补丁都打了,该安装的包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