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6路pwm 互补控制blcd 输出异常!

楼主(2021-08-06):
我用32 tim1 6路pwm 互补 控制blcd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重复调用
TIM_SelectOCxM(TIM1, TIM_Channel_2, TIM_OCMode_PWM1);    //pwm1
  TIM_SetCompare2(TIM1, 0);                                                       //占空比0
  TIM_CCxN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N_Enable);           //chN通道   0
  TIM_CCxCmd(TIM1, 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  ch通道   1
这个语句波形输出就不正常 ,会有异常下降沿

楼主: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     //  模式  增 ;//中央对齐模式 1 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999;                    //  从装比较最大 12k  =   72000/ 6000= 12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  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iming;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  控制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  上桥臂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        //  下桥臂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比较单元 1 2 3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 The DeadTime=8(32+DTG[4:0])Tdts   DTG= C4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6A; //  带死区 1.8us左右

//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TIM_Break_Disable ;  //  关闭刹车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Low;//低电平输入有效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Break);  //清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1,TIM_IT_Break ,ENABLE); //使能中断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清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1,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中断

  TIM_Cmd(TIM1, DIS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外设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使能或者失能主输出

楼主:
如果去掉其中一个,问题就解决了,相波形也非常完美,但是如果电机启动的时候可以会卡住,因为这个区只开了4路pwm。
搞了好几天没有解决,无奈请教网友

网友A:
不要轻易关闭 PWM 哦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吧

网友B:
blcd代表什么啊

网友C:
单路有问题吗

网友D:
库文件有问题

楼主:
直接寄存器操作就正常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有了好消息及时通知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