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单片机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楼主(2021-08-06):
一般单片机的IO口的内部上拉电阻一般为多大??

楼主: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阻值的上拉电阻?

网友A:
一般我自己做电路都会用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不同的单片机,内部结构不一样,内部上拉电阻的大小也不一样

网友C:
一般都是用10K的较多的。。

网友D:
单片机IO口内部的上下拉电阻的也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