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rct7 flash 重复只擦不写,影响寿命吗

楼主(2021-08-06):
at32f413rct7 flash 只进行重复的擦除扇区(FLASH_ErasePage)的操作,但不写数据,这样会影响flash的寿命吗。
我用at32f413rct7来测试,重复擦除扇区一个扇区。大概重复操作了15万次。还是能正常擦写其他数据,
但是发现,擦除一次的时间会从32ms慢慢变得60多ms。之后这个测试的扇区的擦除时间保持在60多ms了。

在stm32f103rc flash上,我也用过相同的测试,擦除一次的时间一直保持在20ms左右。

不知道这个擦除时间的问题是说明了flash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网友A:

合理的,10万次只是理论数据。一般都会留有余量。建议在规格范围内使用。

网友:
任何flash这样都会影响寿命,只是次数多少的不同,而这个也是有个体差异

网友B:
有影响的

网友C:
flash应该是状态改变才会消耗寿命。只擦除应该不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D:
不必过于担心,正常使用即可。

打个比方,
你买双新鞋,出门走路,你说会不会有损耗?

网友E:
重复擦鞋是有影响的。

网友F(2021-09-08):
完全擦出就是写入0.

网友G:
肯定影响flash的寿命的。

网友H:
手册上有的,可以100000次吧。

网友I:
一般芯片都不会达到烧写的极限吧。

网友J:
flash的寿命是有影响的

网友K:
做什么需要这么多次数呢

网友L:
影响at32f413rct7 flash的寿命

网友:
写入和擦除是一样的。

网友M:
就跟电脑硬盘一样,有问题的。

网友N:
所谓的擦除其实也是写操作,就是往flash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