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锁用PIC哪款单片机合适

楼主(2021-08-06):
电子锁用PIC哪款单片机合适

网友A:
选哪一款取决于你的产品功能

网友B:
电子锁要选用低功耗产品

网友C:
最小的就行

网友D:
一般是先选大的

网友E:
产品开发完成后再考虑降低成本的问题

网友F:
看楼主你自己的要求,一般是根据要求选性价比高的型号

网友G:
用什么样的MCU,取决于你的功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