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B如何解除读保护

楼主:
最近使用GD32E103CB,在程序中设置都保护后,jlink无法解除都保护,请问有没有解除办法,试过在j-flash软件中如果器件选择为GD32E103CB的话USECURE选项是灰色的无法使用。

来自 2楼

楼主(2021-08-12):
最终研究了下Jlink Command,使用Jlink Command直接修改相关寄存器进行解锁,解锁后芯片flash会被全片擦除,可参考我写说明https://blog.csdn.net/darkghoul/article/details/119483708?spm=1001.2014.3001.5501

网友A:
你没有这应用文件?

网友B:
去官网上下载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这个工具,把BOOT0脚拉高,从系统区启动,用工具解除读保护

网友C:
你们是怎么触发读保护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这应用文件?

官网资料里没找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上下载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这个工具,把BOOT0脚拉高,从系统区启动,用工具解除读保护 ...

手头没有GDLINK,只有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是怎么触发读保护的呢

官方固件库里有专门的函数,先要fmc解锁然后ob解锁后再执行ob_security_protection_config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GDLINK,只有JLINK

我说的那个软件是官方ISP工具,用串口通信的,不需要仿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资料里没找到这个

添加我微信,我发给你。1816627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