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T32f413rc的usart2,当将波特率设置为460800bps,出现接收误码

楼主(2021-08-07):
使用AT32f413rc的usart2,当将波特率设置为460800bps或者更高,出现接收误码的问题。主频是192Mhz或者72Mhz。
但看AT32f413的datasheet,串口波特率可以达到6Mbit/s多的。
请问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速率越高对波特率的准确性也高,也就是对时钟进度可靠性要求更高。

网友B:
时钟的精确度确实重要的。

网友C(2022-06-27):
请问你系统时钟用的内部晶振还是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