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包含math.h,但还是提示sqrt未定义

楼主(2021-08-07):
代码里面有一些开方和绝对值运算。

包含了math.h头文件,abs函数没有提示未定义,改成fabs就可以了,但是sqrt始终提示未定义。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math.h头文件里,找找看有SQRT函数定义没?

网友B:
你好,按照附图配置一下看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函数基本上没动过

网友D(2021-10-02):
gcc -g  su.c -lm

网友E:
#include<math.h>呢?

网友F:
解决办法: gcc a.c -o a -lm.

网友G:
现在则改为:  gcc -o test test.c -lm

网友H:
修改MRS的编译环境

网友I:
添加一个m既可以了。

网友J: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了。

网友K:
math.h是官网的吗

网友L:
可以在网上找个sqrt的代码

网友M:
gcc需要编译控制变量

网友N(2022-11-02):
是sqrt,不是sprt?

网友O:
运行 gcc area.c -lm 即可。

网友P:
缺少某个库,用 -l 参数将库加入。

网友Q:
默认情况下,gcc(非g ++)在链接时不会包含数学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