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的补充说明...

楼主(2021-08-07):
之前,给过威尔逊电流镜分析及其相关附加说明,这里将补充一些东西。

下述内容将包括威尔逊电流镜相关的信号流分析输入阻抗的分析。

楼主:
先给出相关原理图,其采用了小信号模型且忽略了BJT的ro。

楼主:
上图中用红框圈出了其中的BJT3,表明将选择其作为“放大器”。而下面的蓝框则是基本电流镜

由此得到如下信号流图

楼主:
信号流图

楼主:
由上图,利用反馈增益的一般形式,就可以得到威尔逊电流镜的电流增益

楼主:
电流增益

楼主: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上述A和F,其乘积就是环路增益如下。

楼主:
环路增益

楼主:
上述环路增益是针对A(即β3)的,所以一旦选定了放大器A,那么相应的环路增益就唯一确定

楼主:
下面将利用BLACKMAN定理,一步步地求解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入阻抗

先给出相关原理图。

楼主:
输入阻抗示意图

楼主:
第一步,先利用BLACKMAN定理求出基本电流镜的输入阻抗如下。

楼主:
基本电流镜输入阻抗

楼主:
第二步,简化基本电流镜得下图。

楼主:
第三步,利用BLACKMAN定理求得Z0w。

楼主:
第四步,再利用BLACKMAN定理求得威尔逊电流镜的输入阻抗如下。

楼主:
威尔逊电流源输入阻抗

HWM
更正:最后的近似式是 rb3 / β3 + rb / β

楼主:
注意上述T-open-w就是环路增益,而T-close-w则是β3乘分流系数

楼主:
前面求Z0w中为简单起见用了一个“电流跟随”近似,即 k ≈ 1。下面用k的原式给出相应的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