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460 kcta 程序下不进去

楼主(2021-08-07):
各位大佬,什么问题?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启动一下,在连接。

重启一下,还是这样,不知道是不是环境出了问题,我的是SW选的1MHz,然后falsh选的也是和我芯片一样的。请问还需要其他步骤吗?

网友B:
你的图,红框显示没有Jlink设备,蓝框显示没有连接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红框显示没有Jlink设备,蓝框显示没有连接芯片。

这个是没连接芯片

网友C:
有硬件复位吗,你可以试一下is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