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擦写FLASH导致程序复位

楼主(2021-08-07):
用stm32f030RC做的项目,准备做OTA,擦写FLASH就好导致系统重启,前面加延时就可以了,真是怪事,请高手指点
                          //delay_ms(100);
                         __disable_irq();
                        IWDG_ReloadCounter();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FLASH_ErasePage(FLASH_APP_ADDS);
                        __enable_irq();

如上,加上delay_ms(100);就可以,否则,就会重启

网友A:
不怪,说明你不满足flash的时间要求。delay_ms必须要加在__disable_irq();前面吗?

网友B:
前面进行了什么操作呢,你要定位下,重启是发生在哪段代码执行之后呢?

网友C:
可能是前面的操作没有执行完。

网友D:
延时后,确保了前面其他内容完成了。

网友E:
擦写 flash, 不能在 FLASH 里取指了

网友A:
嗯, 所以你的代码先搬 SRAM 里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重启是发生在 执行FLASH_ErasePage(FLASH_APP_ADDS);这句。这段程序之前没有执行过擦或者写FLASH操作,应该不存在您说的FLASH延时要求。

楼主:
如果必须放在SRAM里,为什么加上延时就好了呢

网友F:
复位是否跟看门狗的喂狗时机有关?

网友G:
你的delay函数里是否有喂狗操作?

楼主:
delay函数没有喂狗,喂狗是在主程序循环中设置喂狗次数,定时器中断中,如果喂狗次数不为0,喂狗并递减。

网友A:
喂狗的问题

楼主:
我再擦除前加了一次喂狗,看门狗复位时间也改成很长4秒以上,还是不行

楼主:
我刚刚又试了一下,把狗关掉,程序就死机了。

网友E:
现在要排查的问题是为什么擦写执行不下去

网友H:
所以我要问你,重启发生在哪个语句的时候

网友B:
你把延时加在FLASH_ErasePage(FLASH_APP_ADDS)之前是否解决呢?

网友C:
是不是对时序要求很严格啊

网友G:
那就加上延时呗

楼主:
一点也不怪  有时候是需要延时的啊

网友D: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延时几毫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