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偷窃我的视频内容,该怎么办???

楼主(2021-08-07):
这个论坛上有人,一天到晚偷偷摸摸地研究我的发帖、视频等,看过之后,此人把我的视频内容复述一遍,俨然变成他的研究成果了,在帖子里既不注明出处,也不加任何说明。

碰到这种小偷该怎么办???

本人视频是原创,里面的推导过程是本人亲自推导的,例如上面这个图片内容,很明显是抄袭自本人视频:

楼主:
这个乌龟王八蛋,毫无素质可言,把老子视频内容抄个一干二净,却不加链接地址或者注明出处,太无耻了!!!强烈谴责这种强盗!!!!!

楼主: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本人视频中的推导过程,你们在其它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看到,因为这是我做视频之前,手工推导的,我的草稿如下:

表面上我录制这个视频100分钟,但实际上把备课时间也算上,起码3个小时以上。

但是本人的劳动结晶,被这个号称是复旦博导教授的家伙,明目张胆地、轻轻松松抄袭到21IC论坛上来了,未经本人许可。

楼主:
人要脸,树要皮,希望这位年近60岁的老头注意点素质。

我的视频内容你可以学习,但是只能供个人学习使用,未经本人允许,不得擅自搬运到其它地方,引用时候必须注明出处,贵为复旦的博导教授,不会连这个浆糊规矩都不懂吧???

如果只是简单的搬运也就罢了,让人尴尬的是:此人把老夫的东西是拿来装比,拿来炫耀的,而他知道视频制作者在这个论坛上玩。难怪人家说: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楼主:
我第一个视频发出后,这个大师发了一个帖子。

我在他帖子中说了,等你先说完,我再发视频的第二部分等后续。

但是我一连等了三四天,他就是不发了。

但是只要我发一个视频,他就抄一个,我发一个,他抄一个。

他就这样死皮赖脸的跟在我屁股后抄东西,怎么甩都甩不掉。

楼主:
本人从2002年开始上网,开始来21IC电子网,在这将近20年中,阅人无数,但是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把我视频相关内容,偷偷拿到其它论坛装比,我或许能理解。
而明明知道我就在这个版块玩,还敢这样,真是人脸皮厚到一定程度,天下无敌!!

网友A:
大师,这种微变等效电路分析要抄袭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种微变等效电路分析要抄袭你的?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不同的人画等效,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例如下图这种等效,就是简单的把管子模型套入电路中,这是大师的真实水平:

而顶楼那个等效,是我经过大量运算处理后的结果,视频中讲了30分钟左右,而大师那个脑袋是想不出来的。

网友:
谁主张,谁举证。

楼主:
这几个黑粉又要聚过来了

老5,老页,R2D2等八大金刚快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不同的人画等效,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这种就不是原创的东西,都是前人就搞好了。论坛上确实有些二逼,为了显示自己多牛X,把别人搞的东西稍作修改发出来。上次发现一个BUZ的驱动函数用的数据结构是我在一年后才发现的。
那个是本人在公司项目用的,被那个**发到网上而注明出处,显摆一下自己。

楼主:
这种事情非常容易处理,我和那个小偷可以一起发个相同的誓,我先来:

如果那个小偷没看我发在B站上的视频,我出门被车嘎嘣掉!
如果他看了,那么他出门被车嘎嘣掉!

那个人要是有种,就来发个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不是原创的东西,都是前人就搞好了。

电路当然不是我原创的,是wilson他老人家发明的。但是分析过程,你找不到相同的。

你要能找到,立马打赏100元!立贴为证。

楼主:
好了,懒着扯犊子了,我去把视频删除,以后懒着更新了。

国内环境就这么差劲,偷盗成风,不尊重别人劳动果实,偷人东西还搞的理直气壮。

老夫从7-8年前开始就准备视频内容,花费大量心血,然而,我的东西就这样轻轻松松被别人拿去发帖,我这是给你免费打工呢???

网友B:
都是在传播知识,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也可能是平行,也可能是交叉,东西扔网上,有些就没法彻底约束。

楼主:
我们又要换个地方了,一定要严防死守,防止这个大师偷偷摸摸又钻进去,必须是注册之后才能观看,而且要提供论坛ID,新注册的ID不能使用。而且必须使用密码。

楼主:
我们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例如关于这个电流镜,实际上是9年前的帖子:

当年有人一算就错,当时还悬赏几百分求答案,但是我就不说,直接把问题拖个10年8年再说。
拖到某人60来岁,就可以说了,不然把疑惑带到极乐世界,请如来佛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現在想要发明和原創很不容易,恰好你提到这些人有原創。k5的音质控制和微动侦测,RD的多路铂电阻温度侦测 ...

声明:上次我发的双管FM发射电路乃是来源于网络,并非本人原创,我也未声称过该电路是自己原创,请各位明鉴,

楼主:
草,这几个黑粉真他吗的专业,无孔不入!老是盯着老子。烦死了。

楼主:
我告诉这几个黑粉:
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如果我的客气换来你们的咄咄逼人,而且是在我没有招惹你们的前提下,你们再敢惹我一次,我要草你祖宗十八代了。

网友E:
鹦鹉学舌也没意思,不懂要问倒是无可厚非。

楼主:
抄就抄吧,B站上停止一周更新。以后我不会在公开场合聊些技术话题,咱就灌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师偷窃他人的视频内容,真是没必要的。博士去抄硕士,会丢博士的脸。

你偶像丢人吧,老夫在视频中把电流镜当成单位增益电流放大器研究的,他也跟我学,来个鹦鹉学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师偷窃他人的视频内容,真是没必要的。博士去抄硕士,会丢博士的脸。

还是你的日本速算公式才靠谱,一招制敌,简洁实用。黑田彻的三管运放是从节省电流镜而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知己知彼,攻无不克。

那厮不懂,我说的“放大器”是BJT3

楼主:
这个人有意思,像小媳妇害羞一样,抄时候还知道把番茄换成西红柿,我用lambda,他就用k,还知道变换一下符号。

交几百块钱学费,光明正大地学,不要这样偷偷摸摸的。

老子以后不会公开讲学了,你彻底断了念想吧。

不过话说回来,60岁人了,学这些东西还有个鸟用,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给天上神仙讲电流镜原理??

楼主:
人有丑俊之分,智力也分高低。
例如,某人说他在书上没找到有分析输入阻抗的,于是断定谁要分析阻抗,谁就是原创。
这是谁家的逻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本书,半本在分析晶体管的电压源丶电流源丶电流镜,以及别本书 ,都没有提到阻抗,因此可以证明H大 ...

笑死,类似的电流源输入输出阻抗分析的论文大把大把的抓。不会有人真的以为自己没见过就等于别人没做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笑死,类似的电流源输入输出阻抗分析的论文大把大把的抓。不会有人真的以为自己没见过就等于别人没做过吧 ...

人家是兵哥,不是专业的,不能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