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对220VAC 电流采样怎样换算实际电流值?

楼主(2021-08-07):
用STM32 对其AD采样,要换算出实际的电流值,应该怎样计算公式呢?

楼主:
该电路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对电路实现电流采样,现在不知道对AD采样出的AD值进行怎样换算出实际电流值。

网友A:
是工频电流吗

网友B:
工频的话 好像有一个算法的

网友C:
有一个有效值的算法

网友D:
用电流表测量几个参数,然后绘制出曲线,拟合得到公式。

网友A:
均方根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