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开关电源设计外包

楼主(2021-08-07):
价格:5000 元
要求全部采用国产元器件,输入电压90-264VAC 127-370VDC,效率80%以上 ,输出2路24V,1路要求稳压。稳压24V功率大于24W,另一路功率大于12W,纹波和噪声120mVp-p.要求工业环境使用,安规和电磁兼容满足国标要求。

网友A(2022-01-12):
Zynq@-7000(7010,7020,7035,7045,7100) SoC 板卡设计
能功耗比 的 28nmZynq -7000 All Programmable双核 ARM Cortex  -A9 处理器与业界领先的、具有高性可编程逻辑巧妙集成,实现的功耗和性能等级远超分立处理器和 FPGA 系统。Zynq-7000 SoC 是业界首款 All Programmable SoC, 也是同类产品市场的先锋。嵌入式应用领域的最佳选择,包括小型蜂窝基站、多摄像头驾驶员辅助系统、工业自动化机器视觉、医疗内窥镜和 4K2K 超高清电视等。
本公司具有硬件设计和PCBLayout印制版图设计能力,做过实例项目包括AD9361, AD9371, ADRV9009子卡,其它系列AD/DA子卡,各种FPGA板卡设计,Altrea(Cyclone系列 Arria系列等)与xilinx(A7系列,K7系列,spartan系列,ZYNQ系列等)组成的模数混合板卡,各种纯数字高速板卡,RF通信收发机,25/28Gbps高速光网络收发板卡口,百兆、千兆网口等。
在进行PCB设计之前应有以下要求:
1、提供没有封装库的DATASHEET,器件的选型(可以指定具体哪一页面)
2、板子的结构(长宽大小、板厚,是否倒圆角等),如有DXF文件请提供。
3、是否有等长要求,关键信号等。
4、板子的螺丝孔大小,是否有EMI需求的。
5、是否需要控制阻抗,常规要求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USB差分90欧姆。如有特殊的请提供。
如有需要请联系13554107253   QQ1:524648392   QQ2:  280876249
具体细节详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