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MCU HC32F003移植FreeRTOS

楼主(2021-08-07):
移植初衷
全球半导体厂商晶圆在最近一年内缺货情况愈演愈烈,随之而来是全球芯片疯狂涨价,STM32从原来的几块钱已经涨到100多一片。为了减少产品成本,最近本人开始关注国内MCU厂商。其实国内的一些比较大的MCU厂商还是做得不错的,比如兆易创新、上海贝岭、华大半导体等,资料也算够用,当然跟ST这种级别厂商差距还是很大。综合性价比,最终选择华大半导体的HC32F003/HC32F005。奈何这两款芯片仅有相关的外设例程,却没有相关RTOS的移植,因此本人便动手试着移植一把FreeRTOS

前期准备
首先需要准备移植的相关华大MCU外设固件库以及FreeRTOS

华大MCU处理器的固件外设例程官网下载

FreeRTOS官方固件下载。

楼主:
开始移植

1. 为了方便移植,直接利用华大官方固件库的GPIO输出的MDK例程工程进行移植,找到华大固件库的GPIO例程MDK工程,贴图如下

楼主:
2. 打开华大例程的MDK工程,贴图是代码目录结构
common目录是系统启动汇编代码、中断服务函数代码、以及系统初始化相关代码
source是用户代码目录,存放例程的main.c
driver是华大官方提供的外设库函数目录

楼主:
3. 打开FreeRTOS的内核源码,贴图如下:

图中Demo目录是FreeRTOS官方提供的一些处理器移植例子,当然是没有HC32F003,否则我们也就不用干了;License目录是一些官方license文件;Source则是内核源码,因此需要该部分,copy该部分到华大固件库的目录下,同时为了更好理解目录含义,把目录重命名为FreeRTOS_Source:

楼主:
4、在MDK工程中,新建group FreeRTOS并添加相关内核源码,贴图如下:
添加平台无关内核源码部分: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E4OTUzOTE3,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添加平台强相关的部分:
这个port.c文件非常重要,是内核任务调度相关的实现部分,有很多采用汇编语言实现的,因此不同的硬件CPU架构之间差异较大。而HC32F003是ARM-CM0+的内核,ARM-CM0与CM0+汇编没有差异,因此我们选择ARM-CM0即可

添加内存管理的实现代码:
Heap1-Heap4有一定的差异,这里不展开,采用Heap4.c作为内存堆栈管理
最后添加相应的头文件包含目录:

楼主:
开始编译,解决编译错误

提示找不到FreeRTOSConfig.h,此文件是内核配置,该文件通过定义不同的宏对内核进行裁剪。为了图方便,采用了FreeRTOS的官方的STM32F103 DEMO工程的配置文件,将其copy至华大例程目录下
再次编译成功。

楼主:
这里提前说一句,此处的编译成功并不代表移植成功了。打开port.c
这里定义的三个函数是内核定义三个中断函数,分别用来进行任务切换和操作系统内核的定时心跳使用,而HC32F003的汇编启动文件中断向量并非这三个函数,因此我们需要将启动文件的中断服务函数改为FreeRTOS定义的这三个函数

改为FreeRTOS内核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

再次编译通过!

楼主:
编写定时任务,测试移植
任务比较简单,start_task用于创建task1_task, 而task1_task是定时任务,闪烁LED。
主函数初始化完成后,开始创建任务以及任务调度。
开始编译,报错,内存不足
发现freeRTOSConfig文件的heap大小配置太大,进行修改,并同时修改CPU时钟频率
修改后:

楼主:
上板测试

LED灯每1s闪烁一次,移植成功

网友A:
Free RTOS是老外的,国产的RT-Thread也不错,楼主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B:
FreeRTOS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C:
在学习freertos之前,应学习哪些东西

网友: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D:
跑freertos cpu需要多大flash

网友E:
都有demo的 ?

网友F:
freertos有多少个api函数

网友G:
能移植 ucgui吗

网友H:
怎么查看主频

网友I:
freertos能用全局变量吗

网友J(2021-09-07):
楼主使用F005,切换RCH trim的时候要注意,不要一下从4M-->到24M。要按照手册描述的步骤切换。

网友K:
有人在STM8上移植过FreeRTOS没

网友L:
任务时栈的宽度是4字节还是1字节

网友M:
怎么提高任务优先级

网友N:
FreeRTOS可以运行多少个实例

网友O:
有没有 移植freertos或者ucos

网友P:
FreeRTOS下开启窗口看门狗会有用吗

网友Q:
freertos可以保证1ms的实时性吗

网友Q:
freertos怎么样保证空闲任务删除任务分配空间

网友R:
freertos里面的vTaskDelay这个函数怎么用的

网友:
如何将FreeRTOS移植

网友S:
递归互斥信号量有什么用处

网友O:
学习操作系统的知识,看哪本书好

网友P:
移植freertos的时候配置文件选哪个

网友Q:
跑FreeRTOS总是进入HardFault

网友S:
freertos移植需要哪些接口

网友K:
freertos 怎么延迟

网友L:
使用队列怎么发送一个结构体

网友M:
怎么知道队列消息的有效长度

网友N:
freertos 怎样控制任务创建的先后

网友R:
基本的FreeRTOS怎么可能占32K

网友:
freertos怎样查询信号量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