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中断异常

楼主(2021-08-07):
下面是跳转程序

void IAP_Load_APP(uint32_t appxaddr)
{

    RCC->APB1RST = 0xFFFFFFFF;
    RCC->APB2RST = 0xFFFFFFFF;
    RCC->APB1RST = 0x00000000;
    RCC->APB2RST = 0x00000000;

    if (((*(uint32_t *)appxaddr) & 0x2FFF8000) == 0x20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jump2app = (iapfun) * (vu32 *)(appxaddr + 4); //用户代码区第二个字为程序开始地址(复位地址)
        __set_MSP(*(vu32 *)appxaddr);                 //初始化APP堆栈指针(用户代码区的第一个字用于存放栈顶地址)
        //MSR_MSP(*(vu32*)appxaddr);
        //SCB->VTOR = appxaddr;
        jump2app(); //跳转到APP.
    }
}

下面是APP串口中断测试函数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AT32_LEDn_ON(LED2);
  intrupt_NUM++;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NT_RD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RxBuffer1[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需要读取数据清除空闲标志位,否则会循环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DNE);
    //  AT32_LEDn_Toggle(LED2);
    RxBuffer1[USART_INT_RDNE_NU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USART_INT_RDNE_NUM++;
    if (USART_INT_RDNE_NUM > 98)
      USART_INT_RDNE_NUM = 98;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NT_IDLEF)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    RxBuffer1[2] = USART1 -> STS;
    RxBuffer1[USART_INT_RDNE_NUM - 1]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需要读取数据用于清除空闲标志位,否则会死机
    USART_INT_RDNE_NUM = 0;

    USART_INT_IDLEF_NUM++;
    USART1_END = 0;
  }
  //printf(" %d %d %d", intrupt_NUM, USART_INT_RDNE_NUM, USART_INT_IDLEF_NUM);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NT_TRAC) != RESET)
  {
    USART_INT_TRAC_NUM++;
  }
}
int main(void)
{
  AT32_Board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printf("Tset OTA APP !!!! \n\r");

  extern uint8_t USART1_END, intrupt_NUM, USART_INT_RDNE_NUM, USART_INT_IDLEF_NUM, USART_INT_TRAC_NUM;
  extern uint8_t RxBuffer1[100];

  while (1)
  {
    if (USART1_END == 0)
    {
      printf("RxBuffer1:%s", RxBuffer1);
      USART1_END = 1;
      if (strstr((char *)RxBuffer1, "LED_ON"))
      {
        AT32_LEDn_ON(LED2);
      }
      if (strstr((char *)RxBuffer1, "LED_OFF"))
      {
        AT32_LEDn_OFF(LED2);
      }
      memset(RxBuffer1, 0, sizeof(RxBuffer1));
    }

    AT32_LEDn_Toggle(LED3);
    Delay_ms(100);
  }
}

说明一下   APP函数单独下载到MCU中是可以运行的通过OTA后就出现不正常的情况OTA后的日志[16:19:17.371]收←◆Go to updata ^_^Tset OTA APP !!!! [16:19:19.462]发→◇LED_ON□[16:19:19.474]收←◆RxBuffer1:[16:19:20.727]发→◇LED_ON□[16:19:20.775]收←◆RxBuffer1:[16:19:21.721]发→◇LED_ON□[16:19:21.776]收←◆RxBuffer1:[16:19:22.375]发→◇LED_ON□[16:19:22.378]收←◆RxBuffer1:[16:19:22.846]发→◇LED_ON□[16:19:22.878]收←◆RxBuffer1:[16:19:23.279]发→◇LED_ON□[16:19:23.379]收←◆RxBuffer1:[16:19:23.854]发→◇LED_ON□[16:19:23.880]收←◆RxBuffer1:不能正常的打印出接收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