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技术的芯片

楼主(2021-08-07):
如果触摸时手比较干燥,是否应该用带driven shield 防水技术的芯片

网友A:
是否用了反而不灵敏了,

网友B:
这个防水, 主要是指潮湿环境, 像是浴室之类的, 有水溅的情况..

楼主:
我的问题是, 如果手指比较干燥, 是否用了带防水功能driven shield的芯片,会更不灵敏 ,    如果手指干燥是否应该用不带防水功能的触摸芯片,          产品是在干燥的环境下用的

网友C:
你是指触摸芯片带不带防水功能吧?这个不影响你的操作啊。

网友D:
带防水功能是指触摸面板如果应用在容易积水的环境下,能够滤掉水珠的干扰造成误检测,带不带这个功能都不影响你正常使用。

网友E:
最好别用

网友F:
芯片还有防水的么?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