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何stm32使用cubemx生成的串口DMA发送只发送部分数据

楼主(2021-08-07):
为何stm32使用cubemx生成的串口DMA发送只发送部分数据

网友A:
贴出源码看看

网友B:
没有用过啊 好像有点乱码似的

网友B:
看看程序吧还是

网友C:
不像是波特率有问题的样子

网友D:
看着不是乱码

网友E:
可怀疑的地方很多 要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F:
存放待发送数据的内存空间最好使用全局数组,而不应该使用临时变量数组

网友G:
在触发数据发送完成中断之前,不要对存放发送数据的内存空间进行写操作.

网友G:
在触发数据发送完成中断之前,不要再次尝试对此串口调用DMA发送函数

楼主:
发送过程中不要对串口硬件进行设置

网友H:
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接实,如果有外围电路检查波特率是不是超过了外围电路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I:
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接实,如果有WW电路检查波特率是不是超过了WW电路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J:
会不会有外部的干扰呢

网友K(2021-09-07):
当然是程序问题了啊

网友L:
每次能发送出去的数据位数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M:
自己写入的代码肯定有问题

网友N:
自己修改一下配置

网友O:
现查一下有没有虚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