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G6U6下载问题

楼主(2021-08-07):
STM32F042G6U6这个芯片把BOOT0和PB8做在一起。芯片买回来就没有正常过,三大下载方式都试过了。

楼主:
进DFU也识别不了,F1什么的都可以。

楼主:
SWD偶尔识别到,但是基本上都是在1秒钟退出SWD,

网友A:
串口烧写呢?

楼主:
也是读取不了,也写不进。

楼主:
据说有一个空片检测,
有哪位大哥用过这个芯片嘛?

楼主:
KEil上报错基本都用完了什么Internal command error。No target connected.都有了。

网友B:
将BOOT0悬空

网友B:
NRST接3.3V

网友C:
什么意思,描述一下不正常现象是指什么?不能通过ISP下载程序?

网友D:
pb8是什么用的引脚啊

网友E:
没用过这个芯片啊

网友F:
确认不是假芯片吗

网友G:
连起来要干甚用呢

网友H(2021-09-07):
换一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I:
楼主烦什么错误了啊

网友J(2023-03-05):
有没有可能发的不好的货给你

网友K(2024-06-2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