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华大移植SEGGER_RTT 打印

楼主(2021-08-07):
一、目的
1.在单片机开发中,串口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没有什么BUG是串口打印无法解决的。如果有就debug吧。哈哈!!

2.但是如果在某些时候,串口都用完了。或者没有引出串口的情况下,如何打印信息了。。这就用到本章的BOSS了。SEGGER_RTT打印,是基于jlink的工具的,反正用过都说好。。。

3.进入正题:如果是stm32等常见或者厂商支持的就非常方便了。但是华大没想明白为何没有支持,当时可真是废了不少劲。加上前几天有人问我怎么在华大上试下rtt_printf,因此就写下这篇**

楼主:
二、执行过程
4.首先要到jlink官网下载SEGGER套件

5.下载好后,可以到目录C:\Program Files (x86)\SEGGER\JLink (这是我的可供参考)下面可以看到多了几个exe文件。主要是:

JLinkRTTViewer.exe 这个软件

打开后:

是没有HDSC,也就是华大的选择,因为华大没有加入。

所以,这才是最麻烦的地方了。。。。ST或者其他的整个系列都是有的。

因此,我们就得找找规律和手册,自己手动添加了。。

根据一天的苦恼,加上百度等,发现了官网有教程:

https://wiki.segger.com/Open_Flashloader#Create_a_Flash_Loader

当然我没怎么看懂,翻译也是。。。菜吧,不管了。我直接就上了,直接操作比任何来的实在

JLinkDevices.xml ,打开在SEGGER/jlink目录下的这个文件,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了规律了。。在最后按照前面的格式复制一个新的出来,然后修改如下:

  <Device>
    <ChipInfo Vendor="HDSC" Name="FlashHC32L13X_64K" Core="JLINK_CORE_CORTEX_M0" WorkRAMAddr="0x20000000" WorkRAMSize="0x2000" />
    <FlashBankInfo Name="FlashHC32L13X_64K" BaseAddr="0x00000000" MaxSize="0x10000" Loader="Devices/HDSC/FlashHC32L13X_64K.FLM" LoaderType="FLASH_ALGO_TYPE_CMSIS" />
  </Device>

还有记得把FlashHC32L13X_64K.FLM 该文件放到指定的目录下即可。这个文件在HC32L13x_SDK 里面都是有的。因此大家自己找下。

楼主:
三、结果:

然后重新打开JLinkRTTViewer.exe 这个软件

就会出现我们的HDSC了。。此时,如果代码已经成功移植RTT_printf的话,就可以直接打印了。。。

网友A:
这个方法不错,空了试试。

网友B:
Segger RTT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C:
SEGGER_RTT没有用过呢。

网友D:
RT-Thread-快速添加segger rtt

网友E:
SEGGER的实时传输RTT

网友F:
调用SEGGER_RTT_printf

网友G:
选择 SEGGER_RTT_Syscalls_KEIL

网友H:
实现一个环形缓冲区

网友I:
SEGGRE公司RTT调试利器,

网友J:
只需要将源代码加入工程,修改SEGGER_RTT_Conf.h配置

网友K(2024-01-27):
请问这个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