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Zigbee技术应用在智能家居

楼主(2021-08-07):
stm8有没有哪个型号的GPIO有下拉输入?

网友A:
STM8S本身没有下拉模式,可以用接下拉电阻

网友B:
采用浮空输入模式来使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没偶 但是可以这样接

网友C:
一般都是说上拉

网友D:
自己接一个下拉电阻 寄存器设置那好像是没有的

网友E:
好像是没有的吧

网友F:
没听说过哪个有下拉输入

网友G(2021-09-07):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H:
没有吧  不过是不是可以自己加啊

网友I:
手册显示是没有的

网友J:
没有的 自己接电阻吧

网友K:
感觉这方面还是有点欠缺的

网友L:
智能家居还是刚刚起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