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标准库函数问题。谢谢!

楼主(2021-08-07):
请问ST官网提供的标准库里 STM32F030与STM32F072用同一标准库文件吗?
都是用:STSW_STM32140_V1.0.1 这个库吗?

谢谢。

网友A:
放心,必须同一个表准备库,不过记得具体芯片型号宏定义设置不同

网友B:
最新的STM32CubeF0        STM32Cube MCU Package for STM32F0 series,应该是下载这个了,都在这里面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f0.html
标准库不知道f0系列的是哪个,应该好久没更新了,具体看库的说明吧

楼主:
我现在用STM32F072 配置USART3时就发现stm32f0xx_rcc.h文件里没有USART3 USART4这些定义。
这个库文件是在官网风下载的。
我查看了一下stm32f0xx_rcc.h文件里的定义,这文件应该就是STM32F030的定义STM32F072比STM32F030多出来的功能,这个文件里都没有定义的?
请问我怎样可以下载到这个STM32F072的库文件和头文件?
感谢。

楼主:
我用的是ST的标准库。
我用的型号是STM32F072C8
当我用MCU的功能超出STM32F030的时候编译就提示出错。头文件已经改成STM32F072的头文件。KEIL里也是选择了STM32F072C8
这个型号的了。
例如我定义: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4_IRQn; 就提示出错。因为STM32F030没有USART3、USART4.

提示没有定义。
USER\C_source\UART3_LTE.c(51): error:  #20: identifier "USART3_4_IRQn" is undefined
是不是要在stm32f0xx.h文件里改一些定义才会认这STM32F072的功能?

请问在库文件里要怎样配置或定义后才转换成STM32F072的库的。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的标准库。
我用的型号是STM32F072C8
当我用MCU的功能超出STM32F030的时候编译就提示出错。头文 ...

在使用stm32f030的时候,会定义stm32f030,这个在keil软件C/C++选项Define一栏,当移植到stm32f072硬件平台的时候,得修改为stm32f072,否则关于stm32f072一些定义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的标准库。
我用的型号是STM32F072C8
当我用MCU的功能超出STM32F030的时候编译就提示出错。头文 ...

网友C:
还有这里的宏定义

网友D:
有问题吗

网友E:
修改宏定义啊,不同的容量,外设数量不一样

网友F:
库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想上面说的,
一些配置的问题

网友G:
看看是不是你您的配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H(2021-09-07):
我没有用过标准库啊

网友I:
应该是一个的

网友J:
感觉库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K:
我用的都是cube自己选的库

网友L:
我不是很怀疑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