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又来了

楼主(2021-08-07):
好久没登立创商城了,今天又登上看了下各厂mcu货源和库存,麻蛋ST的G系列又可不限制10个样片正常下单了(STM32G030F6P6TR),并且相近功能价格呢是今天市面上我所知最低之一了(脚位与003系列不一致,但一改用肯怕又难回去了),爱特梅尔的有些也能正常下单了,相比来说价格不高,国产很多芯片厂连个样片都没有。通用mcu每次波动给我的感觉是ST涨得快,降得快。对终端用户是2次七上八下。今天问的几个品牌相近功能脚位代理商都高高在上,不知国产芯片厂商营销中能借鉴些什么呢。

网友A:
现在基本是国产芯片反而比国外的贵了。。。
大浪基本已经退去了。下面就看是谁在裸泳了。。。

网友B:
草,又抄底抄在山顶上了,囤了这么多要用到什么时候啊。。。。

网友C:
STC的业务员早就预告了,只是你们没注意,之前是有价无货,8月后有价有货,明年初恢复正常

网友A:
估计明年底或者后年等国产的代工厂起来能加工后,中低端必然一片火海,价格大幅度下跌。。。。

网友D:
又有好多奸商要跳楼了!

网友E:
转别的厂家的就不换回来了。有客户强制要求国产替代,否则不要了。

网友F:
楼主说的这个型号相对不是特别常用的,刚刚看了一下103系列,还是处于订货状态。103VET6立创显示有两百多片的现货,居然要六百多一片。如果什么时候103系列能正常供货了,才能说明市场基本恢复正常了。

网友G:
啥时候是个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这个型号相对不是特别常用的,刚刚看了一下103系列,还是处于订货状态。103VET6立创显示有两百多片 ...

看应用要求,08年时我也用的103X这个系列,但所处行业既用不上USB,也用不上CAN,后面就改用030x系列的了,因为正常采购时价格会低40~50%。我们做产品的是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是成本成本,只有成本才有竞争力。事实上我以为本轮最疯涨是003系列,基数低,百分比高。没用到USB与CAN做一般控制板,我也用030C直接替代过103C,030的PF6,PF7浮空即可。103相近国产芯片也很多。价格哪有那么夸张,网上虚标带节奏的,产品不一定能卖600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应用要求,08年时我也用的103X这个系列,但所处行业既用不上USB,也用不上CAN,后面就改用030x系列的了, ...

国产替代的103真的好多,而且很多号称直接完美替代。不过这些能替代的也涨了几倍了,不过单价比ST的还是便宜很多了。感觉这次国产替代完,后期使用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算ST供货正常了,也不会再用回去了。

网友H:
欧洲的老大现在是英飞凌,没有意法mems芯片,没有意法蓝牙以及其它无线芯片,没有cortex A5。

网友I:
用量小的型号影响不大,esp32就没涨。像103这种啥地方都用的,才能体现整体的供货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