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学习DSP都有哪几个阶段

楼主(2021-08-07):
学习DSP都有哪几个阶段?

网友A:
我只知道芯片的外设,对芯片的基本操作和简单程序运行。

网友B:
学习DSP 首先是要对芯片和你所用到的芯片外设的数据手册说明比较清楚。。

网友C:
,对于初学者可能在刚开始看datasheet时感觉很头晕,因为datasheet只是一些说明性的东西,他没有教你怎么去用,所以datasheet部分一定要结合相应的例子程序去看。

网友D:
只要有了这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在DSP上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是考虑到做大型工程和复杂应用的需要,通常又要用到操作系统DSP/BIOS和驱动。

网友E:
在阶段首先是 让一个最简单的hell world工程跑起来,这个工程这包含三个文件,一个main.c 一个CMD文件,一个 rts.lib。然后在查数据手册DSP的外设资源调试一遍,这个过程完成后几基本上手了。

网友F:
接下来就是嵌入失操作系统原理(DSP/BIOS)

网友G:
这部分就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知识了,DSP/BIOS是不开源的,如果想对操作系统的知识了解深入的话可以看看uc/os-II的原代码。

网友H:
如果能把驱动代码看一遍对于C语言提高是很大的。

网友I:
这个是比较耗时间的工作。现在如果实现比较复杂的系统不做DSP程序的优化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J(2021-09-06):
无所谓阶段不阶段的 循序渐进吧

网友K:
这个说不好  基础知识还是要掌握的

网友L:
这个没法区分吧

网友M:
哪里有什么明显的划分

网友N:
这个真的没法形容

网友O:
没有固定的阶段吧

网友P:
不管后续如何 第一就是要 弄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