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Maker-M471测评】LCD5110屏显示

楼主(2021-08-07):
LCD5110液晶屏原是一款用于手机的显示屏,将它与M471开发板所配置的Arduino接口相配合,无需连线即可直接实现显示功能,其显示效果如图1所示。

图1 显示效果
该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1.VCC---VREF
2.GND---VSS
3.SCE---PA2
4.RST--- PA1
5.D/C--- PA0
6.SDIN--- PA3
7.SCLK--- PA4
8.LED+--- PA5
图2 Arduino接口
为实现LCD5110屏的显示驱动,其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LCD_GPIO_Cogfig(void)
{
GPIO_SetMode(PA, BIT5,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4,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3,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2,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0, GPIO_MODE_OUTPUT);
PA5=1;
PA2=0;
}

相应的以I/O口模拟SPI接口发送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byte, unsigned char dat_cmd)
{
unsigned char i;
if(dat_cmd)
{
PA0=1;
}
else
{
PA0=0;
}
for(i = 8; i; i--)
{
if(wbyte & 0x80)
{
PA3=1;
}
else
{
PA3=0;
}
PA4=0;
wbyte <<= 1;
TIMER_Delay(TIMER0, 1);
PA4=1;
}
}

LCD5110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5510_Init(void)
{
LCD_GPIO_Cogfig();
TIMER_Delay(TIMER0, 800000);//mdelay(800);
PA1=0;
TIMER_Delay(TIMER0, 2);
PA1=1;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c8);
LCD_write_cmd(0x20);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clr_scr();
}

实现清屏的函数为:
void LCD_clr_scr(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for(i = 504; i; i--) LCD_write_dat(0x00);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 x < 10)
{
LCD_printc(x++, y, *s_dat);
s_dat++;
}
}

而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则是:
int main()
{
SYS_Init();
GPIO_SetMode(PB, BIT14, GPIO_MODE_OUTPUT);
GPIO_SetMode(PH, BIT4, GPIO_MODE_INPUT);
PB14 = 1;
LCD5510_Init();
LCD_prints(0,0,"M471 TEST");
LCD_prints(0,1,"LCD5510 ");
LCD_prints(0,2,"jinglixixi");
while(1)
{
PB14 = 0;
TIMER_Delay(TIMER0, 500000);
PB14 = 1;
TIMER_Delay(TIMER0, 500000);
}
}

有了LCD5110屏的显示驱动函数,再有信息显示或数据显示的任务交由它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当年神机的显示屏居然还有用

网友B:
不错,手里的存货都用起来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当年神机的显示屏居然还有用

有一阵以为损毁了,后来无意发现它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手里的存货都用起来了
哈哈哈

还好,还能用。

网友C(2023-02-19):
这个屏幕都是拆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屏幕都是拆机件吗

以前网上买的

网友D(2023-04-16):
LCD5110 是一种低功耗液晶显示屏,通常用于单片机等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E:
LCD5110 显示屏的使用需要一定的硬件和软件基础,例如 SPI 接口、图形绘制、字体库等方面的知识。

网友F:
lcd5110引脚din是什么意思

网友G:
LCD5110屏还是比较好用的,且大家也多在用。

网友H:
protues 7.5 有LCD5110么?

网友I:
求一个NOKIA 5110 LCD驱动电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lcd5110引脚din是什么意思

SDIN是数据引脚

网友J:
通过 SPI 总线向 PCD8544 芯片发送初始化命令,以初始化显示屏。

网友K(2023-09-27):
这个屏幕很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