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的输出怎么计算?

楼主(2021-08-08):
如图,这个运放的输出如何计算?

网友A:
由于R1=1MR阻值很大,可以忽略;D1二极管不能通过正电压,可以看做开路。实际运放AD744没有作用,负载R4上的电压为:设二极管压降Vd=0.6V。

Vout = (V3-Vd) * R4 / (R3+R2+R4) = (V3-0.6)* 10 / (2.32 + 2.32 + 10) = (V3-0.6) * 0.683.

网友B:
这电路真奇怪,应该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