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并联再加限流电阻

楼主(2021-08-08):
有10个Led,全部并联再加限流电阻,和每个单独加电阻,发光效果差别不大吧?

网友A:
LED并联然后串一个电阻,这样由于LED特性未必一致可能导致LED发光明显不一致。还是各个LED串联电阻为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并联然后串一个电阻,这样由于LED特性未必一致可能导致LED发光明显不一致。还是各个LED串联电阻为宜。
...

液晶屏的背光led都是几个串再并联,总支路接恒流芯片,总压降被最低那支路钳位了,这样亮度能均匀吗?

网友B:
10个LED的(20mA下)电压如果相差较大的话,LED电压小的可能会先烧,总限流电阻是起不到限流保护作用的。比如,10个LED的20mA时电压分别为:A 2个3.0V、B 4个3.2V、C 4个3.3V,如果总限流电阻按10个20mA也就是200mA计算,实际使用时,由于并联的3VLED电压最低,A通过电流就会超过20mA(俗称抢电流),而C电压3.3V的LED电流最小。长时间工作A过电流的LED会发热严重可能烧坏,A烧坏后会根据你采用的是恒流控制还是恒压控制引起连锁的不同时间损坏反应。  举例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晶屏的背光led都是几个串再并联,总支路接恒流芯片,总压降被最低那支路钳位了,这样亮度能均匀吗? ...

LED串联其电流一致,这自然没问题。若驱动采用电流源,那又基本保证了支路电流一致。这样的话,LED发光基本是一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液晶屏的背光led都是几个串再并联,总支路接恒流芯片,总压降被最低那支路钳位了,这样亮度能均匀吗? ...

LED背光的恒流芯片都是几路分别恒流的。
只有那些极其低档的手工作坊产品才会并联在一起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串联其电流一致,这自然没问题。若驱动采用电流源,那又基本保证了支路电流一致。这样的话,LED发光基 ...

如图,几串再并,各支路电流不均匀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几串再并,各支路电流不均匀的吧?

这种串联再并联比单纯并联好一些,具体可以分析LED串联后的总体特性。要解决匀流,各支路还得串个电阻或各支路分别采用电流源驱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图,几串再并,各支路电流不均匀的吧?

按照概率来看,几个LED串联后的总压降,趋于一致,串联数量越多,一致性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按照概率来看,几个LED串联后的总压降,趋于一致,串联数量越多,一致性越高。 ...

这个对的,一般LED的VF没那么一致,比如白光SMD2835光源,2.7-3.2V@60mA都有可能,串的越多,最后加起来的压降越接近一致,压降不一致就会导致电流不一样。

网友E:
实际应用中,你这10个LED并联最大的问题是分流不均,靠近电源正负极的越亮,远离的越暗,需要电源正负极左进右出来处理。

网友F:
器件正向压降存在离散性,每串单独加限流电阻l更合理更规范更安全,

网友G:
差别不大,LED选择很重要

网友H:
离散不严重,只保证不烧坏,分工还是不均,
离散严重,那就「枪打出头鸟」,然后就挨个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