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请问外设功能可以自定义IO口输入输出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2021-08-08):
请问外设功能可以自定义IO口输入输出的单片机有哪些?

比如,PWM2 输出,可以随便设置为 2脚 或者 3脚、4脚、5脚等输出

或者,UART 的输入输出也可以这样,甚至设置为同一个引脚

我现在知道的有 “芯圣” 单片机,如 HC89F0541,有PIC单片机,如 PIC18F27Q10

请问,还有其它厂家的单片机有这样的功能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8位,32位单片机都可以,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楼主:
特定的不算,比如 UART 输入输出 默认 2脚3脚,可选 6脚7脚,这样的不算自定义

网友A:
我用的STC的就可以切换到3或4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主 要 完全 自由定义 , 估计 可选 很有限 ..

是的,所以我也只是想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楼上的朋友,我是休闲逛逛电子超市而已,不是购买 “白纷”的,就不单线联系啦

网友C:
nordic的蓝牙芯片 引脚都是可以diy的 挺好玩

网友D:
新出的型号很多可以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出的型号很多可以映射

请问能不能列举一下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M0,M4都有,国产的

网友F:
我所用过的最牛X的是芯圣89hc003f4,革命性的外设功能引脚映射控制寄存器,基本上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乐鑫ESP32­C3系列有个IO MUX 和GPIO 交换矩阵。

楼主:
原来这个芯片是  广东佛山的华芯微特公司的产品
请问这个华芯微特在国产32位芯片的市场占有率怎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芯片是  广东佛山的华芯微特公司的产品
请问这个华芯微特在国产32位芯片的市场占有率怎样? ...

具体不知道,我知道有几个公司在用,我也在用,感觉还不错

楼主:
NuMicro® M0A23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的 32 位微控制器,针对小尺寸封装提供高度灵活性,可任意配置引脚的数字周边

NuMicro® M0A21 系列是基于 Arm® Cortex®-M0 的 32 位微控制器,针对小尺寸封装提供高度灵活性,可任意配置引脚的数字周边

好像这两款也可以,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G:
CMS的很多芯片,大部分功能几乎可以万能切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列举一下是什么芯片?

比如辉芒FT61F135 SO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