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 TMR DMA模式捕获外部信号异常

楼主(2021-08-08):
诸位好!
       我们公司使用AT32F403A开发一款产品,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036522-1-4.html
使用TMR DMA模式捕获外部 PWM信号,上升沿有效,捕获的信号的频率和脉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个奇怪的问题!!!一个有效的信号,DMA搬运CCR2的参数值,会变动到下个CCR2的地址里面,也就是两个数
组CCR1[10]和CCR2[11]是一个完整信号的周期和脉宽记录。而不是正确的CCR1[10]和CCR2[10]记录一个信号。重新多次复位定时器后又能正常。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pwm_input_dma_init(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DMA1 Channel5 configuration ----------------------------------------------*/
  DMA_Reset(DMA1_Channel5);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1);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MR2_CCR1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uffer_cc1;       //ڴַ
  DMA_InitStructure1.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Դ
  DMA_InitStructure1.DMA_BufferSize          = DMA_Buffer_Count;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ڴַ
  DMA_InitStructure1.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WORD; //Ϊ32bit
  DMA_InitStructure1.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WORD;     //ڴΪ32bit
  DMA_InitStructure1.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ѭģʽ
  DMA_InitStructure1.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 ȼΪ
  DMA_InitStructure1.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ڴ浽ڴ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1);

  /* DMA1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DMA_Reset(DMA1_Channel7);
  DMA_DefaultInitParaConfig(&DMA_InitStructure2);
  DMA_InitStructure2.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TMR2_CCR2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2.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uffer_cc2;        //ڴַ
  DMA_InitStructure2.DMA_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SRC;      //Դ
  DMA_InitStructure2.DMA_BufferSize          = DMA_Buffer_Count;
  DMA_InitStructure2.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DMA_InitStructure2.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ڴַ
  DMA_InitStructure2.DMA_PeripheralDataWidth = DMA_PERIPHERALDATAWIDTH_WORD; //Ϊ32bit
  DMA_InitStructure2.DMA_MemoryDataWidth     = DMA_MEMORYDATAWIDTH_WORD;     //ڴΪ32bit
  DMA_InitStructure2.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ѭģʽ//ģʽ
  DMA_InitStructure2.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 ȼΪ
  DMA_InitStructure2.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ڴ浽ڴ
  DMA_Init(DMA1_Channel7, &DMA_InitStructure2);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NT_HT5|DMA1_INT_TC5|DMA1_INT_GL5|DMA1_INT_ERR5); //жϱ־

  DMA_INTConfig(DMA1_Channel5,DMA_INT_HT|DMA_INT_TC,ENABLE);                   //ʹܴһ롢ж

  /* Enable the DMA1_Channel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ȼ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 ͬ ȼΪ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ʹж DMA1 Channel5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5,ENABLE);                     //ʹDMA1 Channel5
  DMA_ChannelEnable(DMA1_Channel7,ENABLE);

   /* TMRe base configuration */
  TMR_TimeBaseStructInit(&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Period = 0xFFFFFFFF;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DIV = 24 - 1;                     //+1ʱΪ100ns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lockDivision = 0;
  TMR_TMReBaseStructure.TMR_CounterMode = TMR_CounterDIR_Up|TMR_CTRL1_PMEN; //ʹ32BIT

  TMR_TimeBaseInit(TMR2, &TMR_TMReBaseStructure);

  TMR_ICStructInit(&TMR_ICInitStructure);
  TMR_ICInitStructure.TMR_Channel = TMR_Channel_1;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Polarity = TMR_ICPolarity_Rising;  //ش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Selection = TMR_ICSelection_DirectTI; //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DIV = TMR_ICDIV_DIV1;  //ÿڲϼ⵽ʱִв
  TMR_ICInitStructure.TMR_ICFilter = 0x0F;            //ָ벶 Ϊ0

  TMR_PWMIConfig(TMR2, &TMR_ICInitStructure);

  /* Select the TMR2 Input Trigger: TI1FP1 */ /*ѡ TMR2 TMR_TRGSEL_TI1FP1  ӵPA0.0*/
  TMR_SelectInputTrigger(TMR2, TMR_TRGSEL_TI1FP1);

  /* Select the slave Mode: Reset Mode */ //ѡӻģʽλģʽ
  TMR_SelectSlaveMode(TMR2, TMR_SlaveMode_Reset);

  /* Enable the Master/Slave Mode */ ///ģʽ
  TMR_SelectMasterSlaveMode(TMR2, TMR_MasterSlaveMode_Enable);

  /* Enable the CC1/CC2 DMA */
  TMR_DMACmd(TMR2,TMR_DMA_CC1,ENABLE);
  TMR_DMACmd(TMR2,TMR_DMA_CC2,ENABLE);

  /* TMR enable counter */
  TMR_Cmd(TMR2,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