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路稳定性研究的一个小小突破!

楼主(2021-08-08):
首先声明:这个帖子大师可以看,可以转载,我同意了!

从昨天晚上开始,寡人一直在琢磨怎么搞个廉价的开关电源稳定性测试方法,现在几乎所有的论文和实验中,都是采用下图所示的方法测量环路增益的:

这种方法看似简单,但是仅仅一个注入变压器,就需要好几K银子。

我们大一电路基础教材上,每一章都有一句名言,其中一个名言是这么说的:什么叫工程师??工程师就是人家需要两块钱才能做成的事,他1块钱就可能做成了。

我们能不能不要注入变压器呢?

我N年前就在论坛上说过,阻抗这个概念,在模电理论中是【全能王】的角色,阻抗几乎可以决定一切!

基于这些理念,我简单地推导了一种更加简明的测量LG的方法。

楼主:
同志们,我有方法可以不用注入变压器了!!!而且测量结果超级准确,仿真是没有任何误差!

太兴奋了,此时此刻,按照惯例,立马出门狂奔五公里!

网友A:
省一台网络分析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一台网络分析仪吗?

想省网分仪,也不是个事,有个示波器就行了,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玩起来比较耗时而已。

网友B:
搬个凳子坐等大师上课

网友C:
坐前排等上课。

网友D:
那个注入变压器,自己用磁环绕一个就行了。一般开关电源穿越点频率也就100K以内,用大点的磁环随便绕绕就行了。这个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隔离,至于失真,波形变异等等,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对于环路来讲,测试的输入输出均在变压器的二次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注入变压器,自己用磁环绕一个就行了。一般开关电源穿越点频率也就100K以内,用大点的磁环随便绕绕就行 ...

使用这些东西,个人玩玩也就罢了,真的干活就不行了,起码你是不放心测量结果的。

注入变压器有人仿造、近场探头有人仿造,差分探头有人仿造,六位半数字表有人仿造。。。使用起来和专业的相比,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这些东西,个人玩玩也就罢了,真的干活就不行了,起码你是不放心测量结果的。

注入变压器有人仿 ...

那是你还没搞明白环路测试的原理。
开关电源穿越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0K。 这个频率,对于变压器来讲,随便一个磁环都 可以搞定。而且环路仪的信号输入和输出,都 是在变压器的二次侧,变压器的失真对测量根本 没有影响。
那些商用的变压器,之所以贵,是因为他的频率从几HZ,到了十多MHZ,你用来测开关电源,根本 不需要这么宽的带宽 。
以上是用原理分析,实际上,我也做过对比。 而且,油管上面早就有大神自己搞过了,自己出去可以找找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还没搞明白环路测试的原理。
开关电源穿越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0K。 这个频率,对于变压器来讲,随便 ...

有什么相关资料指点下,我去查查。自己自制一下。我有信号发生器。磁环用铁氧体磁环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还没搞明白环路测试的原理。
开关电源穿越频率一般不会超过100K。 这个频率,对于变压器来讲,随便 ...

跟懂不懂原理无关,而是用过太多的个人制造,已经失去信心了。

例如个人制造的差分探头,和专业的相比都是100M带宽,但是人家专业的能看清楚毛刺,业余的几乎看不见。

你以为原理上没事,但实测出来的波形,会惨不忍睹:

这种频率响应曲线,怎么看??

至于为何商用注入变压器是几MHz,而非几百kHZ,自己上网搜一搜产品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么厉害啊,不太懂开关电源,学习学习

楼主:
今天查阅一下资料,发现我们这个想法,,某专业仪器厂商,去年发表了相关**了。
也就是说,我们想法,人家已经知道并实践过了。

不过非常可喜的是:他们这个思路和我们的想法基本类似,就是不用注入变压器,直接测量负反馈电路的阻抗,就能间接测量出环路增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懂不懂原理无关,而是用过太多的个人制造,已经失去信心了。

例如个人制造的差分探头,和专业的相比 ...

我感觉你有没古板。电子技术是一门应用技术,得活学活用。 一般开关电源应用,100K以下就足够了,而且铁氧体,随便找个,绕绕,到500K肯定没问题。 人家做到1M甚至以上,是因为还有些小型在线电源,有的已经超过MHZ。卖得贵,是因为需求少。 里面就是一个线传变压器,没啥好争的。 好久没有玩环路了,改天有空,我随便绕一个,实测给你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相关资料指点下,我去查查。自己自制一下。我有信号发生器。磁环用铁氧体磁环就行了吧。 ...

不知道你能不能上油管。
EEVBLOG 上面有拆解和讲解。看这个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pI-cGU6-FY&t=321s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懂不懂原理无关,而是用过太多的个人制造,已经失去信心了。

例如个人制造的差分探头,和专业的相比 ...

你拿这个差分探头跟注入变压器比,就好像造自行车和飞机的区别。注入变压器,对于一般的开关电源应用来说,就是那个简单。你不要去相像成多复杂高精度的东西。上面我那个图片就是一个400多美元的注入变压器拆解图片,里面就这么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相关资料指点下,我去查查。自己自制一下。我有信号发生器。磁环用铁氧体磁环就行了吧。 ...

还有这个里奇科技,油管上面How to measure Buck converter loop gain and phase

链接地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HCQ0GDlw6Q&t=798s&ab_channel=RichtekTechnology%E7%AB%8B%E9%8C%A1%E7%A7%91%E6%8A%80
里面有详细介绍如何测试,和制作信号注入变压器,而且有实测波形。
就是随便一个EMI磁环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查阅一下资料,发现我们这个想法,,某专业仪器厂商,去年发表了相关**了。
也就是说,我们想法, ...

你说的这种方法,肯定是可以的。技术含量更高。但是这种有桥不走,偏要摸石头过河的,搞研究可以,对实用主义,工具属性来讲,就不是那么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拿这个差分探头跟注入变压器比,就好像造自行车和飞机的区别。注入变压器,对于一般的开关电源应用来说 ...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了一下个人制造和专业仪器的区别,你理解成差分探头和注入变压器对比,这样聊天就累了。

再举一个个人制造的例子,就是以前团购的扫频仪,**,那个扫描速度,比乌龟略微快一点,如果是干活用,估计你会急的想砸了它。

我还用过个人制造 的六位半小台表,价格和二手的34401差不多了,用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情愿撸个二手的,也比这个玩具强。

网上还有个人制造的近场探头,用过才能知道和几千元专业探头区别,能看见曲线在动而已。

专业干活的,不要买个人制造;如果是业余玩玩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种方法,肯定是可以的。技术含量更高。但是这种有桥不走,偏要摸石头过河的,搞研究可以,对实用 ...

你不要杞人忧天了,这是个成熟技术了,只不过国内还不知道而已。
正常情况下,国内普及某种技术,要比国外晚个一二十年。

我下午查阅资料看到的,看看专家用高档仪器测量结果:

上图中左边是使用传统方法测量得到的相位裕度,右边一列是通过测量阻抗得到的相位裕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了一下个人制造和专业仪器的区别,你理解成差分探头和注入变压器对比,这样聊天就累了 ...

你这个类比,真的是服。这个就是个变压器而已,你去扯什么差分探头,万用表,从面扯到个人制造。
这真的就是只是个变压器,对这个应用的变压器,就真的是个人制造而已,在商用厂,也是人手工制造的。 我有说差分探头也买个人制造吗?我有说万用表,示波器也买个人制造吗? 我就只说了开关电源环路测试中的信号注入变压器,就只是一个变压器而已,设计电源都没问题,做一个这样的变压器,何难之有?
----
再者,你用来测试环路,那是不是我可以说,你设计的这个电源,也是个人制造? 问题是你有能力制造这个电源啊。设计出来,性能达标,各种安规符合,环路稳定,你就偏要说这个还得买商用的吗?那你买这么贵的仪器,设计电源意义何在,到头还不是你个人制造而已。
唉,算了,不知道你理解有问题,还是我表达有问题,只是告诉你,此场景,此应用,那TM就只是一个变压器而已。 懒得理你了。你钱多直接买商用吧,研究个屁新方法,研究出来也只是个人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类比,真的是服。这个就是个变压器而已,你去扯什么差分探头,万用表,从面扯到个人制造。
这真的就 ...

不跟你扯犊子了,你搞不清业余娱乐与真正干活之间的不同。

个人制造仪器以及二手名牌仪器,我也买了近万元,结论是:贵有贵的道理,便宜有便宜的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类比,真的是服。这个就是个变压器而已,你去扯什么差分探头,万用表,从面扯到个人制造。
这真的就 ...

感谢你的分享,这的确是力所能及的,我会尝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跟你扯犊子了,你搞不清业余娱乐与真正干活之间的不同。

个人制造仪器以及二手名牌仪器,我也买了近 ...

我跟你说是仪器吗? 我有说让你自己做仪器吗?我说让你自己做这个开关电源的信号注入变压器。
对于搞开关电源的人来讲,做用各种磁芯做变压器是基本技能。如果这个变压器你都搞不定,我想你搞清楚了环路,也做不出什么好的电源来。

而且,通篇你都在扯仪器,我跟你说的是这个变压器这种特殊场合,有跟你扯半个仪器吗?你这逻辑以及理解能力,估计技术也就那样了。

楼主:
艹,这样讲话真累。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看不懂我在说什么,好像两个瞎子在斗地主。

楼主:
我晕,这搞的跟绕变压器像是个技术活一样,某音上好多小姑娘在饶变压器,手法超级熟练:

装配员当然在组装技能上忒厉害,如果连设计与维修都牛掰,那就有当工程师也够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说是仪器吗? 我有说让你自己做仪器吗?我说让你自己做这个开关电源的信号注入变压器。
对于搞开关 ...

不知这位高手,ems中的电流注入法的注入钳,是个什么变压器,能到400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这位高手,ems中的电流注入法的注入钳,是个什么变压器,能到400兆

这个没研究过,也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艹,这样讲话真累。我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看不懂我在说什么,好像两个瞎子在斗地主。 ...

你说你想测试开关电源环路,那你肯定是个搞电源的吧? 你搞电源,手工搞变压器,这不是电源工程师的基本技能吗? 你要是个内行,难道会不懂我在说什么 ? 既然你是个外行,就证明你不懂,那你跟我争这些的底气何在?凭感觉瞎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你想测试开关电源环路,那你肯定是个搞电源的吧? 你搞电源,手工搞变压器,这不是电源工程师的基本 ...

真是搞不懂,某宝上从小型变压器到大型变压器,价格从1元到几百元不等,人家是有专业自动化机器绕制的,把电压、功率、频率等参数告诉他们就行了,价格便宜,速度又快,快递还是隔日达,为何要自己绕制???

好比做模拟IC的,把layout发给润华就行了,难道我学IC设计,还要自己建一条生产线??不知道什么叫术业有专攻吗?

楼主:
顺便再告诉你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学IC必须会画版图吧?但实际情况是:我们自己是不画的,因为有专业的版图设计人员完成的,只需在原理图上标好哪些管子要匹配就行。

现代电子工业分工非常细,好比手机,摄像头是日本的,处理器和系统是美国的,屏幕和存储是韩国的。任何一个手机厂家都不可能什么都做。

可以不画,可不可以不会画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晕,这搞的跟绕变压器像是个技术活一样,某音上好多小姑娘在饶变压器,手法超级熟练: ...

对在生产工厂的电源工程师来说绕这种变压器确实太小儿科了,搞电源设计的,在样品期间一般都是自己绕变压器,反复调整导线圈数,导线粗细以及换用磁环/磁芯等。绕变压器确实不是技术活,设计变压器才要点技术。

楼主:
某音上还有个小姑娘装电机的,熟练到眼睛看手机屏幕,和网友聊天,全程直播,但手上活一点也不耽误。

网友D(2021-11-04):
引用 楼主:
顺便再告诉你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学IC必须会画版图吧?但实际情况是:我们自己是不画的,因为有专业的版 ...

真的很能扯。东扯西扯。搞电源的说不懂变压器,更不懂磁芯,也不知道如何安排绕线,那你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你设计啥? 你设计好一个电源,然后打样回来,等着别人帮你优化? 变压器你交给别人做好了回来,你自己不绕不改不优化?每次都等别人打样做好寄过来给你,时间来回等你做好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D:
昨天正好看到一个别人做注入变压器的,自己去看参数。 只知道瞎BB,又不动手,眼高手低,没结果。https://blog.csdn.net/hehelizn/article/details/120409893

网友G:
https://www.omicron-lab.com/fileadmin/assets/Bode_100/ApplicationNotes/Output_Impedance/AppNote_OutputImpedance_Stability_V1.0.pdf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只是举个例子说了一下个人制造和专业仪器的区别,你理解成差分探头和注入变压器对比,这样聊天就累了 ...

至少是动手能力与动手条件的差距,不然咋叫 专业有专攻 呢;
算你能力条件俱备,货源也有了,可  原材料与元件的价格,零买比批量採购贵多了吧。

网友H:
不就是说  测量反馈机构的输出阻抗  可间接得悉环路增益吗 ?!

网友I:
低频闭环,中高频开环,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