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两个一起共用

楼主(2021-08-08):
我的P0和P2口做了数据总线,P2口的低4位又是仿真口,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两个一起共用?

网友A:
什么片子

楼主:
SH88F516的IO口

网友B:
值的是怎么共用呢?

网友C:
要看看仿真口支不支持功能复用。

网友D:
最好不要占用程序烧写口

网友E(2021-09-08):
软件初始化时要重映射引脚,将程序仿真口作为普通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