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仿真时如何进入睡眠?

楼主(2021-08-08):
我使用ST-Link仿真STM32F030能进放睡眠吗?

楼主:
我这边看到进入睡眠时弹出错误窗口后退出仿真环境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啊

网友B:
退出后还能下载程序吗

网友C:
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A:
对于停止时钟的睡眠模式,  退出调试是正常的, 因为调试模块的时钟也被停止了

网友D:
休眠的时候,仿真器一般也退出了,休眠一般不会在线调试的。

网友E:
休眠一般不会仿真调试

网友F:
仿真模式也可以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仿真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状态的

网友G:
难道楼主进入不了睡眠模式?

网友H:
当然可以 了

网友I:
就是正常进入睡眠就行啊

网友J:
我觉得是可以正常的进入睡眠模式的

网友K:
楼主程序有问题

网友L(2021-09-07):
仿真并不干扰进入睡眠模式啊

网友M:
当然可以进入睡眠模式啦

网友N:
跟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O:
跟是不是仿真没有什么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