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PB14如何唤醒STM32F030?

楼主(2021-08-08):
之前我用PB0口作唤醒键可以成功唤醒休眠后的STM32F030,因为项目需求,要改成用PB14来唤醒,但我将程序改成PB14后就唤不醒STM32F030,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void MCU_EnterSTOPMode(void)                                                                                                //MCU进入停机模式
{
        uint8_t temp;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熄灭工作指示灯

        //================================== TIM16 OFF ===========================================
        TIM_ITConfig(TIM16, TIM_IT_Update,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Updat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6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6, TIM_IT_Update);
        TIM_DeInit(TIM16);

        //Select HSI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HSI;

        //Wait till HSI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S_HSI)
        {
        }

        //Disable PLL
        RCC->CR &= ~RCC_CR_PLLON;

        //Wait till PLL off
        while((RCC->CR & RCC_CR_PLLRDY) != 0)
        {
        }

        //Enable SYSCFG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上升沿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开电源管理时钟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PWR_STOPEntry_WFI);
////////////////////////////////////////////////////////////////////////////////////
        for( temp = 10; temp != 0; temp-- );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14);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 = EXTI_Line14;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上升沿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 = DIS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点亮工作指示灯
}

楼主:
PB0和PB14是设成内部上拉输入的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STM32F030休眠后按下PB14对GND按键,PB13指示灯没有被点亮

楼主:
不能唤醒

楼主:
只有A0或A1, B0或B1能唤醒,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我在中断中写错语句了,没有清到中断标志,所以PB14唤醒后就一直进出EXTI中断,无法执行正常程序。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EXTI_Line1) != RESET)
  {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EXTI_Line1) != RESET)
  {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
更正为: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4) != RESET)
  {
    /* Clear the EXTI line 0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4);
  }
}

网友A:
外部中断应该可以啊

网友B: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唤醒 看楼主如何进行配置了

网友C:
楼主把pb14配置成什么模式了啊

网友D:
用中断进行唤醒

网友E:
这个引脚有什么其他用处吗

网友F:
能进入中断吗

网友G:
是不是不小心复用了啊

网友H:
再换一个引脚试试看

网友I(2021-09-07):
是什么低功耗模式啊

网友J:
引脚初始化那边别忘了做

网友K:
这个是下载引脚吗

网友L: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这个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M:
正常唤醒即可 估计楼主代码有误

网友N(2023-03-05):
把所有EXTI中断设置为同一优先级

网友O(2024-06-21):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P: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Q: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R: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S: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T: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U: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V: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W: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X: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