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初始化SD卡的问题

楼主(2021-08-08):
我用STM32 CUBE配置SDIO+FATFS来支持SD卡的文件读写。
目前文件读写都没问题,但是就是SD卡只能初始化一次,在调试的时候就非常麻烦。
当程序运行后配置SD卡是成功的,但是如果这时候不将SD卡断电,直接rest单片机,就无法成功初始化SD卡

网友A:
我的SD卡是焊接在板子上的,板子上电后里面的程序就自动将SD卡初始化了,然后用仿真器运行时,单片机重新运行程序就无法初始化成功。

网友B:
现在每次都要先把程序先擦除掉,然后让板子断电后上电,确保程序没有对SD卡进行初始化,再运行仿真器烧录运行就可以正常。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SD初始化过后,在不对其断电的情况下再次对它进行初始化。

网友C:
多半还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D:
调用初始化程序没法初始化吗

网友E:
是不是有什么读写保护要解除才行?

楼主:
可以初始化,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初始化之后,因为运行在线仿真或其它因素让单片机复位而SD卡未断电复位,就无法进行再次初始化SD卡,一定要把SD卡也断电复位一次才行。

网友F:
是单独让SD卡断电?

网友G:
那就让SD卡的供电有单片机控制

网友H:
比如用一路IO高电平给SD卡供电

网友I:
或者设置个开关,通过IO控制,比如三极管驱动。

网友J:
不会做这个啊

网友K:
还没有用过sd卡啊

网友L:
这样做好像是不对的

网友A:
在flash里边就可以吧

网友M:
强行断点对卡 是不是不好啊

网友N:
是不是需要对卡进行一些其他的操作啊

网友O:
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再次进行初始化吗

网友P:
如果断电就可以初始化了吗

网友Q(2021-09-07):
只进行一次初始化可以吗

网友R:
在不对其断电的情况下再次对它进行初始化

网友S:
供电稳定吗

网友T:
或许时许有问题

网友U:
这样的流程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V(2022-07-13):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