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r2476初始化SPI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1-08-08):
刚接触TI的MCU,最近项目需要用msp430fr2476做一个spi的通讯,查阅数据手册,说明了spi初始化步骤1、置位UCSWRST.
2、再UCSWTST=1时,初始化所有eUSCI寄存器(包括UCxCTL1).
3、配置端口.
4、软件清除UCSWRST.
5、通过设置UCRXIE或UCTXIE启动中断(可选).
但是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和例程,没有找到如何配置端口的,请问各位大侠,
1、如何配置端口引脚复用SPI功能?
2、如何知道端口引脚的某个功能是第几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