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收到的字符不对

楼主(2021-08-08):
F149的串口和PC的串口助手通信 收到的字符不对啊 怎么办啊?

网友A:
官方写的例程很简洁明了 我遇到问题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对照官方例程 很有用的。。

网友B:
接受不到字符有很多原因 有时候硬件也会发生很多问题 总之可以先在程序上面纠错 然后再检查硬件问题

网友C:
楼上正解,可以找官网的例子,从收发一个字符开始做试验,硬件的测试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用。

网友D:
我也认为是波特率的问题的,楼主多看下的你的波特率设置的

网友E:
看看配置的晶振是不是正确的吧

网友F:
这个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啊?

网友G:
使用的是什么显示的?像是串口参数有问题

网友H:
这样看不出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I:
这个也分不清是软件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J:
波特率太快应该造成信号干扰。

网友K:
可能是波特率不能够匹配吧。

网友L:
字符串显示肯定是不是乱码。。

网友M:
软件的问题,可能是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N:
得先按排除是不是波特率不一致。

网友O:
如果是硬件电路的问题,最好通过电路图设计。

网友P:
两边的波特率的一致性设置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Q:
波特率匹配吗

网友R:
每次都是不对的吗

网友S:
首先确认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T:
单片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U(2021-09-07):
错误的现象有规律性吗

网友V:
波特率啊 时钟额什么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W:
一次也不对吗

网友X:
两边共地了吗

网友Y:
错误的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Z(2023-03-05):
如果能接收到设置的串口参数不一致,多半是波特率和校验位的问题。

网友AA:
多半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AB:
用STM32CubeMX试试配置一下看看

网友AC:
同一个代码在不同的板子上可能运行起来确实有问题,因为晶振不一定一致。

网友AD(2023-08-05):
会不会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AA:
可能是波特率将无法匹配它。

网友AE:
波特率太快会造成干扰。

网友AF:
The string display is definitely not garbled,。

网友AG:
看晶体的结构是正确的

网友AH:
软件的問題,大概是嵌入式设置的問題。

网友AI:
若是是硬件电路的問題,最佳经由过程电路图计划。

网友AJ:
如果需要根据波特率不一致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