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阻有多大?

楼主(2021-08-08):
F149的I/O口置输入时,应是高阻状态,这个电阻有多大?内部属于啥电路?

网友A:
在I/O口通过一个10K电阻和0.1的电容接地,先将I/O口置输出高,对电容充电,足够长时间后(确保电容充满),将I/O口置为输入,电容上的电量能否保持?

网友B:
可以保持,但电容本身就会有漏电的,主要看向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C:
应该可以吧,但是这和电容参数有关。

网友D:
电容会放电的,很难长时间保持的

网友E:
高阻态 不代表能测出电阻是多大。。

网友F:
这个主要看你的电路的实际用途  很多时候。

网友G:
内部啥电路你可以看datasheet,是od的话可以做高阻态。

网友H:
这个保持高组态的,是跟内部的MOSFET的特性相关系的。

网友I:
楼主说的电阻和电容是串联的吗,如果是串联的话,这样做电容的电是放不出来的

网友J:
高阻态就是电阻无限大。

网友K:
这个还真不知道,正常是10k上电阻。。

网友L:
MOS工艺时,电阻值基本恒定。

网友M:
实际上是电阻很大,应用中相当于开路。。

网友N:
就是测量IO的电阻。可以测量灌电流。

网友O:
输入的时候不是高阻态吧。

网友P:
正常10k可以高电平,就是高于10k。

网友Q:
普通I/O口时必须外接弱上拉电阻。

网友R:
正好碰到此类问题,进来看看评论

网友S:
测量灌电流是多大

网友T:
应用中相当于开路

网友U:
普通I/O口必须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V(2021-09-07):
手册上有这个数据吗

网友W:
不太清楚 是不是跟电流有关系啊

网友X:
这个数据没有关注过

网友Y:
他这个内阻会不会变化啊

网友Z:
好像是不能保持的

网友AA(2023-03-05):
STC是51内核,基本是上电默认准双向口,内部有弱上拉,输出高电平。但是15系列带增强型15位PWM的型号有点不同,与这6路PWM相关的12个输出IO上电是高阻。

网友AB(2023-08-08):
高配置,是大多数晶体管的特点之一,具有内在的联系。

网友AC:
可以保持,但是电容本身会有漏电,基本上看要维持多久。

网友AD(2023-10-22):
可以保持,但是电容本身就会有漏电,很难长时间保持的

网友AE:
电容器容易放电,长时间维护困难

网友AF: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网友AG:
房东说的电阻器和电容是串联的吗?

网友AH(2024-01-09):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AI: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AJ: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AK: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