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经常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21-08-08):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网友B:
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C:
看来还是DMA的参数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D: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参照已有的例程,多注意下细节的。

网友E:
z-stack中DMA主要用于串口、FLASH控制器以及RADIO。

网友F:
数据错误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G:
例程配置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网友H:
接收的数据错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I:
楼主这个数据错误是怎么个错误方式?

网友J:
确保DMA请求和CPU存储器访问之间按照优先级协调、合理地进行。。

网友K:
提供一下错误的代码或者数据

网友L:
把正确数据和错误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M: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可以参照例程
DMA配置的正确吗?

网友N:
是不是没有配置对DMA数据?

网友O:
看一下你的DMA数据读取是否有问题?

网友P:
每次的错误是一样的吗

网友Q:
现在通讯速率是多大

网友R:
是误码还是漏收啊

网友S(2021-09-07):
有接收正确的时候吗

网友T:
周围干扰严重吗

网友U:
说明接收不稳定呀

网友V:
是乱码还是其他的数据啊

网友W:
极有可能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X(2023-03-05):
注释掉DMA配置部分就正常了,那就是DMA配置不对。

网友Y(2023-08-07):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可以参照例程

网友Z:
DMA配置的正确吗?

网友AA(2024-01-10):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AB: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AC: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