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己复位了

楼主(2021-08-08):
程序跑着跑着自己复位了,其他都很正常,发现WDT的那个标志位是1,可是已经关狗了啊。。何解?

网友A:
一般禁止看门狗的语句是 WDTCTL = WDTPW + WDTHOLD;//停止看门狗  看看有没有错

网友B:
这个是硬件复位了吗?

网友C:
程序自己复位了,怎么能够测量的寄存器的?

网友D:
有可能电压过低造成的。

网友E:
复位还能其他功能正常吗?

网友F:
这个得先判断是否硬件存在问题。

网友G:
也很有可能是电源复位。

网友H:
寄存器你开始的读取是什么状态?

网友I:
有可能是硬件复位造成的。

网友J:
楼主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WDT?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L:
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外设功耗怎么样

网友M:
是否测试电压过低造成电源复位?

网友N:
查看电路电流是不是不够。

网友O:
关狗之后如果有喂狗动作是会自动打开的。

网友P:
需要注意什么?看门狗需要关几次??

网友Q:
首先检查硬件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多都出现在硬件端

网友R:
那说明关闭的不彻底啊

网友S:
确认一下是不是每次复位的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T:
看门狗关一次就够 注意啊不要在别的地方开启

网友U(2021-09-07):
是不是供电功率不够啊

网友V:
复位的位置是固定的吗

网友W:
开启看门狗了吗

网友X:
关掉看门狗好了

网友Y:
我的板子,个别的,也会有复位问题,一直没找到。
有的时候是点屏幕
有的时候是受碰到板子的某个位置

网友Z(2023-03-05):
要看一下你的上电复位电路是否设计正确一般那个RC电路需要维持足够的低电平时间才能够复位的。

网友AA(2023-08-07):
检查硬件供电有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很多都出现在硬件端

网友AB:
我的板子,个别的,也会有复位问题,一直没找到。

网友AC:
有的时候是点屏幕

网友AD:
有的时候是受碰到板子的某个位置

网友AE:
可能是电压太低造成的。

网友AF:
还有可能是权力重置。

网友AG:
重置后其他功能也能正常吗?

网友AH:
检查电路电流是否不足。

网友AI:
关狗以后若是有喂狗行动是会主动打开的。

网友AJ(2023-10-22):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K:
当程序自我重置时,我如何测量寄存器?

网友AL:
可能是硬件复位引起的。

网友AM:
你是从哪个州开始读登记簿的?

网友AN(2023-12-12):
看一下复位寄存器,是什么复位类型。

网友AO: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P: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AQ: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AR: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