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在估算一个程序需要 多少RAM多少FLASH,是如何预估的?

楼主(2021-08-08):
大家在估算一个程序需要 多少RAM多少FLASH,是如何预估的?

网友A:
凭经验,先选一个预估值2倍的型号,样品测试完毕再换低成本的型号。

楼主:
不估算啊  编译的时候会有啊

网友B:
没有预估过啊

网友C:
从没预估过啊

网友D:
IC的FLASH容量一般比程序需求大很多,RAM的话要看你程序中是否使用了大数组变量,如果有的话就要计算一下选个合适的型号。

网友E:
比如你要上Linux系统,这个就有一个最小需求,

网友F:
是不是看全局变量啊

网友G:
没有估算过啊 编译的时候能看见啊

网友C:
还真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H:
正常就是先用大容量的样片来写, 功能这些都OK再按实际情况向下选择性价OK的.

网友I(2021-09-07):
不会估算这个啊

网友J:
一般别用大数组就行啊

网友K(2023-03-05):
看变量就知道需要多少ram

网友L(2024-02-26):
我都是用大容量的写完测试程序再选型

网友M:
不用估计,编译器编译后会显示程序占用空间

网友N:
直接在编译后查看.map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O:
先用大容量的测呗,量产在换小的

网友P:
通过编译器或代码分析工具对源代码进行编译,得到编译后的机器码大小。这通常是估算FLASH空间需求的一个起点。

网友Q:
需要了解程序的基本结构,包括主函数、子函数、变量和数据结构等。这有助于对程序的存储需求有一个初步的估计。

网友:
在分配内存时,可能会产生内存碎片,这部分内存可能无法被有效利用,因此在实际计算时需要考虑一定的余量。

网友R: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外部设备,如串口、定时器等,这些设备的控制和数据缓存也会占用一定的RAM空间。

网友S:
RAM主要用于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的变量和数据。可以逐个分析程序中的变量和数据结构,根据它们的数据类型和数量估算所需的RAM空间。例如,一个32位整数变量需要4字节的RAM空间,一个浮点型变量需要4字节的RAM空间,一个字符型变量需要1字节的RAM空间等。同时,还需要考虑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临时变量和数据。

网友T:
通常需要在RAM中预留一部分空间作为堆栈,以及可能的扩展空间。

网友U:
需要深入理解程序的结构和功能。这包括识别程序中的各个部分(如主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函数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和调用频率。

网友V:
初步预估后,需要进行迭代和优化。这可能包括调整数据结构、优化代码算法、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等。在每次优化后,重新使用静态分析工具进行估算,以确保满足资源需求。

网友W:
我以前真的不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X:
程序中可能需要存储一些全局变量、常量或堆栈数据。这部分数据的大小取决于程序的具体需求。可以通过查看编译器生成的数据段大小来预估数据存储所需的空间。

网友Y:
正常的做法是先用大容量的样本来写,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价格

网友Z:
估算程序中使用的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动态分配的堆栈空间等所需的内存大小。

网友AA:
在选择合适的测试程序之前,我总是先编写大容量的测试程序

网友AB:
Usually, don't use large arrays

网友AC:
需要分析程序中使用的变量和数据结构。这包括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数组、结构体等。注意考虑变量的数据类型、大小和生命周期,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影响RAM的使用。

网友AD:
程序中使用的全局变量、局部变量、数组、字符串等都会占用RAM空间。而定义的常量、程序代码本身则会占用FLASH空间

网友AE:
有些程序在运行时会占用更多的内存,例如,循环中的动态分配堆空间等。

网友AF:
可以使用开发工具,如Keil等,它们通常能提供详细的内存使用报告,帮助开发者了解程序对内存的实际需求。

网友AG:
如果程序使用了外部设备驱动或第三方库函数,需要考虑这些模块所占用的RAM和FLASH空间。通常,这些模块的文档或源代码中会提供其资源占用信息。

网友AH:
通过实际编写代码并进行初步测试,观察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或使用IDE提供的内存统计工具来精确了解RAM和FLASH的实际占用情况。

网友AI:
有些程序在运行时消耗更多内存,例如在循环中动态分配堆空间。

网友AJ:
如果程序使用动态内存分配,需要评估平均和峰值时的堆空间使用量。
考虑操作系统或RTOS的开销,如任务堆栈大小、内核数据结构等。

网友AK:
根据微控制器应用的功能需求,估计每个模块所需的代码量,如输入/输出处理、数学计算、通信协议等。

网友AL:
程序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中间变量也占用RAM空间。

网友AD:
如果使用了外部设备,如ADC、DAC、PWM等,它们通常会占用一部分RAM和FLASH空间来存储采样数据和配置信息。

网友AM:
基本上参考编译的生成情况,再适当放宽就好

网友AN(2024-06-21):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AO: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AP: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AQ: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AR: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AS: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AT: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AU: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AV: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AW: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