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波形输出紊乱

楼主(2021-08-08):
STM32F407PWM输出时,一次中断未执行完,下一次中断就进入,导致PWM波形输出紊乱

楼主:
使用的是STM32F407PWM输出功能,已有内含117个元素的数组前4个元素分别为1,2,1,3,后113个元素为0和1。
预期效果:根据117个数组元素,生成频率为1MHz、50%占空比、输出极性可调的117个连续方波(其中,根据前四个元素生成的方波频率不是1us)。依次读取数组元素,若数组中元素为1,则先是500ns低电平后是500ns高电平输出;若数组中元素为0,则先是500ns高电平后是500ns低电平输出,从而连续输出117个方波。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中断处理函数运行过慢,一次中断未执行完,下一次中断就进入,导致PWM波形输出紊乱。我用示波器测试,如果方波频率为1KHz,波形不错乱,大于10KHz,错乱现象逐渐严重。
现在我的中断处理函数运行时间大概在1us左右,因此对于1MHz的PWM输出是有问题的。所以向各位STM32的前辈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该怎样解决呀。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A:
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TIM12中断服务函数

int j=0;

void TIM8_BRK_TIM12_IRQHandler(void)
{

    int t;
    extern int8_t ADSB[117];

    if(TIM_GetITStatus(TIM12,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if(j==117)
                {
                    TIM_Cmd(TIM12, DISABLE);
                    TIM_ForcedOC1Config(TIM12, TIM_ForcedAction_Active);
                    j=0;
                    DS4=!DS4;
                    delay_ms(200);
                    TIM12_PWM_Init(84-1,1-1);// PWM~1MHz
                    TIM_SetCompare1(TIM12,42);
                }
                else
                {
                        t=ADSB[j];
                        if(t==0)
                            {
                                TIM12->CCER|=(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Low
                                TIM12->ARR =84;
                            }
                        else if(t==1)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84;
                            }
                      else if(t==2)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210;
                          }
                        else if(t==3)
                            {
                                TIM12->CCER &=~(uint16_t)0x0002;  //TIM_OCPolarity_High
                                TIM12->ARR =294;
                          }
                }
                j++;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2,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网友B:
是不是中断处理函数太庞大了

网友C:
给中断瘦身吧

网友D:
赶紧改改程序吧

网友E:
给中断函数进行瘦身

网友F:
判定分支太多了

网友A:
中断处理函数占用的时间太多了

网友G:
你那117各元素对应的数据是固定的吗?

楼主:
如果是固定的,你可以先把数据准备好,使用DMA传输。

网友H:
这样就不需这样中断里辛苦修改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STM32中断的极限就是1M

网友J:
有一个可以尝试一下的建议,如果中断函数无法缩减,将中断函数中的所有代码改为寄存器方式,可以加快代码的运行速度,如果你只有一个定时器开启了中断,可以将 if(TIM_GetITStatus(TIM12,TIM_IT_Update)==SET)这个判断直接删除,代码依旧可以正常运行,且会减少很多时间

网友K:
尽量精简、优化中断代码,如果数据是固定的话,可以考虑使用DMA进行修改。

网友L(2021-09-07):
中断函数不要过于庞大

网友M:
精简一下中断里边的代码吧

网友N:
在中断里边跳入别的函数 别泡在中断函数里啊

网友O(2023-03-05):
可以考虑用DMA把预先的数组通过memory-to-peripheral的方式传给定时器。

网友P(2024-06-21):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Q: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R: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S: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T: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U: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V: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W: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X: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